整体硬质合金刀具可以钻多少米?

楼主(2018-10-24):
     最近做过一个实验,某品牌D8的整体硬质合金刀具带内冷出水的,水压40bar,使用Vc=110mm,进给F=0.14mm/转,钻孔平面很好,材料硬度HRC30左右,直接钻到35mm尺寸,没有打定心孔,也没做引导,实验结果是钻了50米,钻头有磨损,还可以继续钻,但是刀具厂家技术人员建议,钻头需要取下刃磨了,不然会折断的,刃磨后可以达到没刃磨前的刀具寿命百分之70以上,还说,钻头能钻到50米的话,已经可以了,行业内能超过他们的不多。社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们用的类似钻头,能达到多少米才需要更换呢?

网友:
好贴,好文,好钻头

网友A:
一般企业只用几块钱一支的钻头,不会用这么好的钻头,这一支可以换一堆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企业只用几块钱一支的钻头,不会用这么好的钻头,这一支可以换一堆普通的

一支内冷的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上千块

网友B:
内冷的不用抬刀,高压冷却液直接把内部铁屑排出来了,效率高,之前用过山特的,你这个是哪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冷的不用抬刀,高压冷却液直接把内部铁屑排出来了,效率高,之前用过山特的,你这个是哪个牌子?

高压冷却液直接把铁屑打碎了,冲出来,效率是很高,但是钻头费用也很高,对批量生产还行,单价或者数量少就没什么优势了,山特维克的钻头也不错,但是这个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企业只用几块钱一支的钻头,不会用这么好的钻头,这一支可以换一堆普通的

一般企业的设备就用不上这样的钻头,实际上设备和钻头是好马配好鞍,这类硬质合金包括粉末高速钢本身硬度高,打孔质量没得说,但是如果设备主轴跳动大机床刚性不好,特别容易折断,国产高速钢反而表现比较好,曾经见到工厂里直径2.8的钻头用台钻打出的孔居然3.2,换成硬质合金早就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支内冷的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上千块

youtube上有类似的加工视频,内冷确实很好,我觉得会是未来的趋势,但是现在机床也不便宜,所以很多厂用不起,专门钻孔的兄弟机大概30万如果内冷就要40万,用硬质合金钻头对机床刚性和主轴精度有很高要求的

网友D:
硬质合金钻头建议选购进口品牌的。

网友E:
我认为有些片面了。影响钻头寿命的不单单是这些。转速、进给、材料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你打孔深度也是影响的一个因素。越深,铁屑对钻头的磨损也是越大的。合理的进给和转速是延缓钻头磨损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增加磨损时间的。拿钻头钻木头,5000米估计也照样钻,拿钻头钻金属,同样的参数,钻45#和不锈钢,那寿命天上地下,只能调试最优参数达到最大使用寿命。

网友F:
看你自身的追求了,你是追求单次寿命高我相信这支钻头的寿命绝对不止50米。但你要是追求整支钻头的寿命,那最好还是接受建议,如果单次极限磨损太严重会y影响后面钻头修磨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企业的设备就用不上这样的钻头,实际上设备和钻头是好马配好鞍,这类硬质合金包括粉末高速钢本身硬度 ...

是的,刚性好的机床才可以使刀具的寿命达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质合金钻头建议选购进口品牌的。

这就是进口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有些片面了。影响钻头寿命的不单单是这些。转速、进给、材料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你打孔深度也是影响 ...

钻头的转速和进给在刀具样本上是有公式的,可以自行计算,但是也要根据机床的刚性等,做一些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自身的追求了,你是追求单次寿命高我相信这支钻头的寿命绝对不止50米。但你要是追求整支钻头的寿命,那 ...

专业人士,整体外包刀具给厂家的工厂,不在乎爆刀,如果是自己购买刀具的,还是要精打细算的,刀具磨损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刃磨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士,整体外包刀具给厂家的工厂,不在乎爆刀,如果是自己购买刀具的,还是要精打细算的,刀具磨损到 ...

这样的模式你们用的是爽了,做你们业务的公司要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模式你们用的是爽了,做你们业务的公司要头大了

就我知道用整包模式的客户工厂就有两个,他们是整体把刀具使用外包给刀具厂家的

网友G:
还是那句话,看着是同工况,那么系统刚性是根源。
我这有几百米的,有十几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那句话,看着是同工况,那么系统刚性是根源。
我这有几百米的,有十几米的。

推荐个几百米的看看,看好了直接就采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几百米的看看,看好了直接就采购

不见得能复制,现在和厂家都没明白为什么那么好。

网友H:
50米,楼主是搞钻井勘探的吗?

楼主(2019-08-07):
引用 网友H:
50米,楼主是搞钻井勘探的吗?

是一共50米,不是一次加工50米

网友I:
钻50米是说的周长吗

网友J:
钻多少米,这个因素就比较多了,加工材料/几倍径的钻头/有无内冷等等均影响刀具使用寿命,单纯的说寿命没有太大意义,性价比和稳定性才是重要的,寿命好的刀具价格肯定贵,寿命差一点的刀具性价比不一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钻50米是说的周长吗

钻50米是指每次钻孔深度的总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钻多少米,这个因素就比较多了,加工材料/几倍径的钻头/有无内冷等等均影响刀具使用寿命,单纯的说寿命没有 ...

是的,这要看客户看问题的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