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

楼主(2018-10-24):
    车间型材下料会用到这种砂轮切割机,使用过程中发现手动切割薄壁型材效果很好。
    但在切割实心棒料时,随着切割断面深度的加深,进给量小了会出现砂轮颤动现象,进给量大了有可能出现砂轮抱死,爆片现象,甚至烧毁电机。
    所以大的棒料、实心料还是锯床好使,。
    这让我想起来以前的一个帖子,社友自己设计的切割机,切割时砂轮片颤动(记得他当时的砂轮片直径有800,说实话这个已经接近了我对砂轮片直径认识的极限了,现在看来直径越大切深越大发生颤动的可能性越大),社友一直认为这是砂轮轴结构上的不同轴或轴承选型组合原因造成的。我当时判断这么大的砂轮想想就玄乎,料一定不小,建议他方案改为锯床。

    这事和切割刀具,切削参数,电机功率都有关系。
    看来有些事确实能理论不够经验来凑!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与砂轮有关,砂轮与锯床的锯条最大的区别在于锯条有齿,齿宽是大于锯身,在吃刀量大的时候与工件的接触面小,磨擦小,造成振动的机会就少。可以试下将砂轮改成有齿的锯轮。

网友(点评):
有道理,可以想到。

网友:
进给慢一点

网友:
实心棒料还是锯床好用,省时省力,砂轮切割机,需要人工操作,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长时间保持一个进给速度难免出错,锯片碎裂也是常事

网友:
实心棒料,直径小也可以用砂轮机,我家里以前用砂轮切割机切割30左右的棒料和25的螺纹钢,没有问题。直径大可能就不行了,散热也差。

网友:
要看实心棒料的直径是多大吧

网友:
切割机主要是型材,锯床主要是棒料,每种设备的设计都有他的原因。虽然说切割机也可以切割小型棒料,但那不是他干的活,楼上还有人说把砂轮改成锯齿轮,设计人员不是傻子,你怎么不去设计?分分钟断裂要人命你信不信?你看过自动切割锯圆形齿的护罩了吗?不要把理论一套一套的搬到实践上来,真的没用的。

网友:
要知道,锯片的齿是比锯片的其它地方要厚一些,所以不会有很大的摩擦,砂轮片都是一个厚度,那摩擦力不是一般大。

网友:
切割片切实心棒料时,工作面完全贴合切片边缘,阻力非常大,发热严重,但如果是拉杆锯的话就不一样了,切片可以前后移动,保持较小的工作面,效率提高很多。

网友:
学习了,爆过一次片子,要命啦,安全第一!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与砂轮有关,砂轮与锯床的锯条最大的区别在于锯条有齿,齿宽是大于锯身,在吃刀量大的时候 ...

如果用锯床的进给。。。砂轮应该也可以
然后主要就看谁更耐用

网友:
没注意过,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还是角磨机好用

网友:
这种的切割机在使用的过程中 感觉安全隐患较大呢

网友:
一个是磨削加工 一个是切削加工

网友:
主要还是看料的直径和长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