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热辐射分析 求助

楼主(2018-10-24):
假设有一个100瓦的灯泡,外面有一个灯罩,求灯罩的温度分布。
simulation中的辐射分析中有定义发热体温度,但是现在只知道灯泡额瓦数,不知道灯泡温度啊?怎么办?

楼主:
求大神出现

网友:
条件不足,第一不是不清楚等这种灯除了发光有多少用来发热了,第二不清楚灯罩的尺寸形状和材料对这种灯所发出的电磁波的吸收反射率

网友:
楼上目测是大神

网友:
温度可以后处理的显示方式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