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翻转结构咨询

楼主(2018-10-24):
各位好!
最近在设计一个物料翻转结构,感觉不是很有头绪。
以下是一个料板示意,上边放10*12个物料。长度方向间隔25,宽度方向间隔15
原本结构是将整板产品直接一起翻转,直接倒装到另外一个料盘上面。
现在有需求改成直接抓取起来翻转,然后放回原来的位置。
大致画了下翻转的原理图,结构还只是随便画一下,可能不太合理。
计划是一次翻两排,夹条装在用两个夹爪气缸,表面计划用硅胶贴条。
一边固定在旋转气缸或步进电机,一边固定到轴上。整体搭一个升降气缸,再装到电动平台上。

现在主要是麻烦是产品间隙比较小,而且产品是一头大一头小,翻之前产品最小距离约6mm,翻之后大概是4.5mm,我担心的放料后再抬起来就把产品挂出来。
间距方面我是想建议放大的,不过关系到其他设备变更,所以不好更改。
然后是夹持可靠性的问题,一个夹爪气缸夹持长度越长越不可靠,这个夹一排的结构我也没接触过,没什么把握。
请问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点子和建议,谢谢了。

网友A:
翻转之后呢?  这个产品能不能整体翻转,做两个公母模,可以翻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之后呢?  这个产品能不能整体翻转,做两个公母模,可以翻转的。

他那边工艺要求优先考虑不换料盘的方法,做公母模就是要换个盘子了

网友:
这么多会不会有些夹不到,允许施加多大力加持

网友B:
长宽尺寸没理解,感觉间距很小,夹板长度和厚度协调不。会不会变形

网友:
一个加持块做厚减小形变
产品之间的间隙处加拉簧

硅胶条这里换材质或者做成某种结构能够更好的包容形变

网友C:
不能夹持可以试试真空吸附。

网友D:
翻转问题不大吧
弹性夹持会不会好点,不过你得下功夫改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宽尺寸没理解,感觉间距很小,夹板长度和厚度协调不。会不会变形

10*12个物料。长度方向间隔25,宽度方向间隔15。
上面的间隔是指产品的中心距离。

翻之前产品最小距离约6mm,翻之后大概是4.5mm。
这个是产品表面最小距离,实际夹爪的大小及运动空间就必须小于这个距离。
考虑夹爪还要运动个2mm,夹爪厚度只能做2mm左右,所以这个距离确实太小了。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转问题不大吧
弹性夹持会不会好点,不过你得下功夫改机构了

用硅胶就是弹性夹持了吧,就这样空间还是太小了,要是上弹簧这种,空间就更不够了。还要翻转,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夹持可以试试真空吸附。

真空吸附后怎么翻转?

网友:
如果在现场,最好是做一下实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硅胶就是弹性夹持了吧,就这样空间还是太小了,要是上弹簧这种,空间就更不够了。还要翻转,不好搞。。 ...

哦,没看到你说要贴条

除了这种加紧,还有一种,就是偏心销,偏心销固定在一排连杆上,气缸一推,连杆转过一个小角度,偏心销就转过去了
简图如附件,这种受力比你的要好点,以前用过一次,是固定一排小PCBA板上用的,因为当时没涉及到翻转,所以没有直接验证到你的功能

网友E:
楼主产品摆得这么密集,抓手不好设计的,是否可以采用真空吸盘来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没看到你说要贴条

除了这种加紧,还有一种,就是偏心销,偏心销固定在一排连杆上,气缸一推,连杆 ...

这个我在考虑做一个楔形的推块夹紧结构,和你这个偏心销效果应该差不多,都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产品摆得这么密集,抓手不好设计的,是否可以采用真空吸盘来抓取?

我之前想过先吸盘抓出来,然后提升到夹爪位置夹住,然后翻转,再吸住,再放回。
再考虑动作避让的话,整个机构的动作就有点多了。真空吸盘吸起来后有什么好方法转后放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空吸附后怎么翻转?

真空吸附在产品的侧面,做仿形的真空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附在产品的侧面,做仿形的真空吸盘。

我最外围的可以吸侧面,中间的不好吸。
不过还是可以再找下有没有合适吸盘结构看看,之前否定得太草率。

网友F:
担心:产品在治具内的精度?会不会出现夹取是导致产品偏位,旋转后不同心后导致产品无法整体放入。
个人思路:整盘换料。用个空治具的去合住需要换料的治具,整体翻转。效率高,有保障。这样只需要多一个空治具盘轮换即可。治具对位是可以增加导向保证所有孔位能顺利对上。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担心:产品在治具内的精度?会不会出现夹取是导致产品偏位,旋转后不同心后导致产品无法整体放入。
个人思 ...

其实我很想把这个方案的各种风险和难点列出来,然后建议改用整盘翻的方案。整盘翻盘的方案我都有现成的机子直接改结构,整盘翻结构很成熟了。但是这边新设备要求对料盘的编码和产品在料盘的位置有记录,换料盘的话记录数据,软件这边会麻烦些,客户这边就不太愿意。

我现在是要尽量把各种方案风险都考虑好,画个大概,月底有个评审会再最终敲定。

网友:
学习下,这种一排翻的方法,只是在方案里做过,坐等学习下。

网友:
最佳方案仿形真空吸,如果真空吸没位置,可以将每件产品做独立夹持,每件都加弹簧缓冲就可以了

网友:
在这个单位空间里,到底有没有物料翻转空间?还得加上余量。。。

这个,有实际设计数据的楼主,因该能查出来。

如果有?那就简单了,整体翻;

如果没有?那也不难。分两步,隔一个翻一套,再翻另一套。

网友G:
我感觉,应该两端用二爪平行气缸,然后气缸做在旋转气缸上。
你这样一端是平行气缸,一端是旋转气缸,肯定有问题。那么长,平行气爪的加持力传不到尽头。
即使两端都有,刚性不好可能也夹不住。
用吸盘呢?翻转是个问题,得倒手。我觉得倒手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注意。
先吸起来,转90度,交给另一组旁边的吸盘,旁边的吸盘也是转90度,放下。

网友:
黑色的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应该两端用二爪平行气缸,然后气缸做在旋转气缸上。
你这样一端是平行气缸,一端是旋转气缸,肯定 ...

第一个方案我估计是他的空间是不是受限制,没看到结构就不好说 气爪加旋转气缸空间够得话应该比较成熟,速度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
后面有好方案烦请上传下。感觉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