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表面时间长了,不透明了,怎么去除表面层

楼主(2018-10-24):
我们公司仓库一堆亚克力板放的时间有点长,现在四边表面有一层污垢,变得不透明了,见第一张图,有保护的地方是透明的,见第二张图,现在配给客户不接受,请问怎么去除表面层?但是不能损伤表面,有没有好方法可以快速的去除这层污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用牙膏试试?

网友(点评):
在百度看到有说用牙膏的,试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
氧化变色,估计是年头太久了,浅层氧化抛光试试,否则只能切边了

网友(点评):
不能动外围尺寸,客户不接受

网友:
保护纸的粘性残留物,用酒精拭擦一下,不行就香蕉水。

网友(点评):
不是残留物,保护纸在正反两面,很好撕下来。侧面没有保护的才不透明。

网友:
外边不能切,还真没得办。

网友A:
已经发生化学反应的 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发生化学反应的 就没办法了

暴露在外面发生化学反应了?

网友:
火焰  试试

网友(点评):
我貌似从哪听说过此说法,但没试过。可以让楼主试试。

网友:
铣掉一层

网友:
抛光膏,上抛光轮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谢谢,客户不同意动平面。我们用布轮打磨试了,会伤表面

网友:
方法一:火焰抛光,用丁烷小喷枪喷枪,沿面喷烫一下;方法二:用毛笔蘸亚克力胶水扫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这些没有用过,我上网查查你这两种的使用方法,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储存注意事项[28]通常商品加有阻聚剂。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避光保存。库温不宜超过37℃。包装要求密封,不可与空气接触。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卤素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不宜大量储存或久存。采用防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网友(点评):
这次已经发生了,以后会注意存放,谢谢

网友:
试试白电油擦擦看

网友(点评):
白电油除油的,我们公司有,不行

网友:
轻轻的打磨一下,或用天那水清洗。

网友(点评):
谢谢,试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可以试试火焰抛光机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工具。现在找外面试试效果

网友:
已经发生了材质的质变,所以会影响其颜色,建议把变质那层给铣掉。

网友(点评):
客户不同意动表面

网友:
都氧化了还不给动?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点评):
很大一堆,老板不同意报废

网友:
坐等大神门回复,学习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