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档板是这么使用的吗,

楼主(2018-10-24):
是把轴切成这种形状的吗?档板上2个螺丝用来固定档板,这种档板可以限制轴的转动,和轴的移动。

网友:
可以  没毛病

网友:
这各结构我们常用,但易造成偏载。

网友:
那对于旋转轴该用什么类型的挡板?,限制轴向移动

网友(点评):
用卡簧,挡板应该不适用了,

网友:
这种方式很普通啊,很多年前我就用过

网友(点评):
你其中一个挡板限制2个轴,

网友:
高速旋转的轴,比如3000rpm的发动机凸轮轴呢?

网友:
是的,槽宽,槽深尺寸也有标准的。

网友A:
限制轴向位移没问题。轴旋转时对挡板上两个螺栓向下的剪力比较大。为何不用在轴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制轴向位移没问题。轴旋转时对挡板上两个螺栓向下的剪力比较大。为何不用在轴端呢?

这种结构,轴应该没有办法旋转了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卡 簧或挡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轴向位移没问题。轴旋转时对挡板上两个螺栓向下的剪力比较大。为何不用在轴端呢?

这种结构轴时不转的,常用子在铰链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卡 簧或挡圈呢?

卡簧无法限制旋转

网友:
完全可以,这样铰链销我们这边设备和治具用到的很多,米思米这种安装方式的也有很多。

网友:
我一般是铣扁,装两个螺丝来调节。

网友:
轴没办法转动了  要将槽切一圈   尺寸最好参照标准卡环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卡 簧或挡圈呢?

要限制轴的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