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怎么确定?

楼主(2018-10-24):
各位大神,现在伺服电机惯量不会选,减速机速比知道,减速机惯量知道,齿轮齿条驱动,负载由线性导轨支撑,我要算怎么选择伺服电机?减速机的惯量是算在驱动端还是负载端,动力驱动端惯量和减速比什么关系?

网友:
从负载端往电机那一端进行等效计算。把具体数据例子发上来

网友:
好象现在用的都比较小,都是按经验来选的。

网友A:
减速机惯量算在负载端的。动力驱动端惯量是指马达转子惯量吧?这是固定的,跟减速比没关系。你思路应该梳理一下,负载端的有效惯量应该通过减速机折算到马达端,而不是从马达端推向负载端。负载端的有效惯量包含工件及工作台的有效惯量J1、齿轮有效惯量J2和减速机有效惯量J3三个,J1=工件与工作台总质量x(马达旋转一圈时,工件与工作台水平位移量÷2÷3.1415926)2;J2=齿轮本身惯量÷减速比的平方;J3=减速机本身惯量(查减速机型录)。惯量比就是上面三个惯量的和比上马达转子惯量。惯量需求扭矩就是用用上面三个惯量+马达转子惯量的和x角加速度。

网友:
[J1=工件与工作台总质量x(马达旋转一圈时,工件与工作台水平位移量÷2÷3.1415926)2]→末尾这里的2是平方的意思。

网友:
惯量只做校核。转动主要确认扭矩,然后校核一下惯量即可。网上有选型和计算贴子,我也有发过详细的计算。

网友:
顶一下 愿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解决

网友:
看电机的整体负载。

楼主(2019-01-13):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871&extra=page%3D3%26filter%3Dlastp ...

谢谢,不过网盘地址不能用了,还有新的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惯量算在负载端的。动力驱动端惯量是指马达转子惯量吧?这是固定的,跟减速比没关系。你思路应该梳理 ...

多谢多谢!!学习了

网友:
之前有大佬发过帖子的   你去翻一下    表格里面都有

网友(2019-03-04):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网盘地址不能用了,还有新的吗?多谢!!!

加我扣扣1294024573,我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