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压泵

楼主(2018-10-24):
社区有没有对正压泵有了解的,比如如何建立个正压室,需要注意的细节点?

网友:
等待前辈答疑,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说的正压泵是不是增压泵?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
正压泵不就是区别于真空泵(负压泵)的普通泵吗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泵用在什么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种泵用在什么行业

医疗器械 液路

网友:
应该是名称的叫法不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医疗器械 液路

有没有应用案例,正压泵,“正压”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应用案例,正压泵,“正压”指的是什么?

就是比大气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