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木,赛钢,铁氟龙等非金属材料使用

楼主(2018-10-24):
本人在广东惠州从事锂电池生产设备、夹具相关工作,因为平时要经常使用一些非金属材料,特来向前辈们请教关于材料方面的知识,希望前辈们可以多多指教,对这方面有疑惑的也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一起进步,谢谢。
1.平时接触的材料主要有亚克力、PVC、电木、白赛钢、铁氟龙、玻璃纤维板、合成石。
2.请教大神关于以上材料:
  (1)成形的方式
  (2)力学性能,强度、刚度
  (3)加工性能,成本
  (4)材料市场价格(广东)
  (5)使用中需注意哪些问题
以上,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平时用到这些材料也没有去仔细去追究为什么这么使用,问周围同事或供应商也是说的模糊,所以对着方面的知识欠缺很多,请大家多多指点或者可以推荐相关学习途径、书籍,谢谢。

网友A:
把这几种材质的性能,特点,应用列一个对照表,一目了然,自己动手也不容易遗忘。

网友B: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C:
朋友,我也是做电池设备的,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也是做电池设备的,支持你。

朋友,你这边是做锂电什么设备的,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几种材质的性能,特点,应用列一个对照表,一目了然,自己动手也不容易遗忘。

嗯,有道理,着手准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嗯,这是一个途径。不过想多方面了解一下,综合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这边是做锂电什么设备的,在哪里呀。

我是在广东的,一家小公司。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这个工作薪资大概多少?说个范围就成,我现在在找这方面的工作,参考一下好找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这个工作薪资大概多少?说个范围就成,我现在在找这方面的工作,参考一下好找准定位。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锂电池行业,二类本科毕业工作两年,一年半的相同的经验,广东,税前8k,年终奖至少两个月,这是真实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的工作主要围绕设备做结构的改善,零件的制图外发跟进加工,大体是这样,看你的具体情况了。如果找这方面的工作的话,广东这边会比其他地区好很多。

网友E:
对你这个帖子内心又有教育的火苗,蠢蠢欲动。
先吃饭
空了给你普及一下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E:
对你这个帖子内心又有教育的火苗,蠢蠢欲动。
先吃饭
空了给你普及一下

怎么还没普及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E:
对你这个帖子内心又有教育的火苗,蠢蠢欲动。
先吃饭
空了给你普及一下

都等着你普及呢...大侠

网友E:
电木名称叫酚醛塑料,酚类和醛类化合物在酸性或碱性催化剂作用下,经缩聚反应可制得酚醛树脂。将酚醛树脂和锯木粉、滑石粉(填料)、乌洛托品(固化剂),硬脂酸(润滑剂)、颜料等充分混合,并在混炼机中加热混炼,即得电木粉。将电木粉在模具中加热压制成型后得到热固性酚醛塑料制品。
现在大多数开关、灯头、耳机、电话机壳、仪表壳、铁锅把手等等都是模塑电木。电木粉厂家南通日本住友
改性酚醛树脂感兴趣可以进一步聊
聚甲醛是一种表面光滑、有光泽的硬而致密的材料,淡黄或白色,薄壁部分呈半透明。燃烧特性为容易燃烧,离火后继续燃烧,火焰上端呈黄色,下端呈蓝色,发生熔融滴落,有强烈的刺激性甲醛味、鱼腥臭。POM的长期耐热性能不高,但短期可达到160℃(实际只有120℃左右)可在-40℃~100℃温度范围内长期使用。赛钢适用性比较广可代替大部分有色金属、汽车、机床、仪表内件、轴承、紧固件、齿轮、弹簧片、管道、运输带配件、电水煲、泵壳、沥水器、水龙头等。
ptfe乳液是一种含聚氟四乙烯高分子化学材料,它广泛应用于包装,电子电气,化工能源,耐腐蚀材料, 这种高性能特种涂料是以聚四氟乙烯为基体树脂的氟涂料,英文商标名称为Teflon,因为发音的缘故,通常又被称之为铁氟龙、铁富龙、特富龙、特氟隆等等(皆为Teflon 的译音)。PTFE(聚四氟乙烯)不粘涂料可以在260℃连续使用,具有最高使用温度290-300℃,极低的摩擦系数、良好的耐磨性以及极好的化学稳定性。
使用最广的还是密封垫片类。其他都需要进行改性

网友(2022-11-25):
引用 网友E:
电木名称叫酚醛塑料,酚类和醛类化合物在酸性或碱性催化剂作用下,经缩聚反应可制得酚醛树脂。将酚醛树脂和 ...

谢谢科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