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焊接件求助

楼主(2018-10-25):
 自己画了铝型材的截面保存为 SLDLFP格式,30x30  30x60 40x80等等都没问题,可是40x40 生成焊接件时总出现相交,生成焊接清单时长度总是有问题,每次都需要画图时去处理连接处,很麻烦。我把文件传上来,有人能帮忙看下怎么回事吗。

网友:
同问,坐等大神赐教

网友:
不知道,焊件不带这样玩的。铝合金属于装配件,插入模型即可。

网友A:
铝型材装配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装配用焊接?

嗯对啊,以前用装配,发现太麻烦了,用焊接件 画出机架框架 生成 很方便,特别是出图时 ,用焊接清单 很爽

网友B:
录屏软件出了点问题,鼠标飘到上面去了。主要就是把剪裁的工具从实体改成平面就ok了。如果是低版本的话,就选择终止于平面(而不是实体)

网友C:
会不会是草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屏软件出了点问题,鼠标飘到上面去了。主要就是把剪裁的工具从实体改成平面就ok了。如果是低版本的话, ...

感谢解答,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可能没表述清楚,其他型号截面在生成焊接件时 可以直接用边角进行处理,唯独这个40x40不行,就是想省掉后续处理这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草图有问题?

检查草图又没有报错,截面是封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屏软件出了点问题,鼠标飘到上面去了。主要就是把剪裁的工具从实体改成平面就ok了。如果是低版本的话, ...

学习了,我上次也是这种情况很烦,瞎弄弄没的

网友:
可以使用剪切功能,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还不能解决,那就只有把草图重新画下了。我以前遇到过几次,都是通过这两个办法解决的,但时剪切很麻烦。

网友:
刚看了一下草图,虽然是封闭的,但几何关系不明晰,估计是把软件算懵逼了。建议重新画一个,用水平,垂直这样的方式约束……

网友:
好像是图有问题,用30X30的改了个40的,发现正常,原来40X40有时候会突然不能用,图变形了,单独编辑是正常的,但结构件一选择就出毛病,退出重进又变正常
原因没找出来,个人猜测可能是实际草图有一些未开放的属性,比如用工程图导入CAD图框时,线的颜色就改不了了

网友:
建截面的时候建几个辅助线(轮廓边界),焊件生成的时候可以选边界对齐,不一定非要中心,这样同时可以省去裁剪操作
还有可能裁剪的时候,裁剪面选择不对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切掉

网友:
边角处理时,选择面试试,不要选实体。

网友:
草图里面还有一项是参考点。一般参考点都在边线的中点,四个角 ,中心。
你轮廓是怎样提取的?是不是参考点变了?

我很喜欢用焊件功能设计铝合金框架。有问题可以交流。372647544我的是solidworks2015

网友:
法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