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8-10-25):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下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技巧一般有哪些。角接触轴承可否用深沟球轴承代替。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 根据你的使用情况而定 好好查查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一般不能替代

网友:
轴向力小的可以替代,轴向力大的不能替代,问多大算大,查手册看参数

网友A:
不可替代!

网友B:
7000型的角接触轴承不能代替6000型的深沟球轴承。

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可承受很小的轴向里;而角接触轴承能够承受较大的轴向力。安装方式有正装和反装两种方式,可以是单列也可以是双列。好好总结下这部分的知识。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类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0型的角接触轴承不能代替6000型的深沟球轴承。

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可承受很小的轴向里;而角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替代!

网友:
角接触轴承可否用深沟球轴承代替?哪为什么不想想当初为什么要用角接触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