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在焊接的时候可不可以实现无人值守?

楼主(2018-10-25):
现在在设计一个焊接的小型工作站,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希望工人在下班后机器人仍然能运行(系统有缓存),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自动化机器会有意外情况处理措施,但是一般都会留人进行紧急情况处理,没有十全十美的设备,只有意想不到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化机器会有意外情况处理措施,但是一般都会留人进行紧急情况处理,没有十全十美的设备,只有意想不到的 ...

这末说现场必须有专业的人盯着末?每个厂夜里都有保安或其他非专业的值班人员,他们可否胜任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B:
不管怎么样肯定要有个会操作的技术员值班的。一般要编制一个维护作业指导书什么的培训一下

网友:
工人还好,别指望保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样肯定要有个会操作的技术员值班的。一般要编制一个维护作业指导书什么的培训一下

你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对于自动化程度高的大厂,一个值班技术员可以兼顾很多自动化线,但是对于一个小厂只有一个焊接工作站,再单独留专业人员值守就不划算啦,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对于自动化程度高的大厂,一个值班技术员可以兼顾很多自动化线,但是对于一个小厂只 ...

故障后停工,可以让保安断电,故障后恢复生产,保安是做不到了

网友:
是可以给加点工资培训一下,保证出现异常能处理。不过该做的安全培训和操作指导都要做好,至少要带着处理几次异常,实习观察一段时间。找个靠谱的人说难也难。
不专业的话还是很容易出工伤,你这个还是机器人和焊接设备,危险性应该挺高的。设备搞坏了,参数搞乱也有可能。
另外自动上下料能维持一整晚吗?那真的厉害啊。

网友:
异常报警停机,门卫电话通知,立即飞奔过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末说现场必须有专业的人盯着末?每个厂夜里都有保安或其他非专业的值班人员,他们可否胜任这样的情况呢 ...

如果只是看着应该没问题,大概告诉有什么问题,弄个摄像头值班人员能够看到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有类似的报警技术了,可以去展会打听打听,实在没招一个网络摄像头也就1、200块钱

网友:
值守还是必须要得吧

网友:
理想状态是可以的。但是个人觉得最好还是有人看着为好,因为程序也有跑飞了的时候,以前我设计的一个工作站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时信号会出问题什么的都说不清楚哦。

网友:
没人在,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