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机构上下移动1MM左右,要求一定精度

楼主(2018-10-25):
最近在设计一个上下移动的平台,上下移动1MM左右,平台放约1KG的长方形物体。我现在用滚珠丝杆加步进电机,但是老板不是很喜欢。各位大神能提点下吗?上交叉滚子导轨吗?

网友:
1mm步进能行吗,CBN砂轮磨削时用的伺服电机控制,不过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老板在想,你怎么设计成这个样子,步进加滚珠丝杆要花不少钱了。。其实电机加个偏心凸轮就能搞定的事。

楼主:
我补充一下,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我半路出家,这方面不是很懂。这个机构看上去不难,但是老板要求位移误差不超过0.1MM。开始用微调平台手动调,工人嫌麻烦,然后买了个电动上下微调平台。能用了,老板又让我想新方案。现在我没办法了,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偏心轴承/凸轮/曲柄一类的,对控制急停要求高,适合高频率运动,或气缸直上直下做硬限位,配套部件多.电磁吸合加板簧复位.我想到常见的就这些了,欢迎补充

网友B:
气缸加硬限位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轴承/凸轮/曲柄一类的,对控制急停要求高,适合高频率运动,或气缸直上直下做硬限位,配套部件多.电磁吸合 ...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加硬限位最舒服

请问硬限位是指气缸加缓冲,产生一定碰撞吗?

楼主:
为了让大神们更了解我遇到的问题,我发了两个图(第一次发不知道发成功了没)。图例里面绿色部分是物体要靠近的位置,绿色下面白色的是我要上下移动的物体,黄色的是我现在用的电机(电机图也发了),要求是物体上升到位后与绿色面保持0.5MM距离而且平行。气缸我用过,有碰撞,很难保持平行,应该是我设计问题吧。各位有什么好主意吗?

图例

图例

电机

电机

网友C:
你是固定的抬高和降低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固定的抬高和降低1mm?

不是,你看下我上面发的图,主要是抬高到与工件保持0.5MM的位置,降低的范围可以变, 我现在用的这个电机最多抬高2.5MM。它能有但是太贵,二手的也上千块,我想大规模使用,老板说杀我买肉吧。

网友:
哦,是无极调节

网友C:
有刚度可用双斜块,没刚度可用四边形机构等

网友:
老板的意思是让你降低成本,最好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刚度可用双斜块,没刚度可用四边形机构等

我现在用的电机自带斜块和交叉滚子,目前打算自己DIY个再加个电机,查了下交叉滚子价格,老板又要杀我买肉了。哎,不加交叉滚子又不行,想要精度又想省钱的老板伤不起啊。

网友D:
用气缸驱动+限位块+导向块

网友E:
我想知道你的0.5mm是怎么测得的,用你做的机构0.5mm距离0.1mm精度是怎么得到的。
手动测量?

网友C:
交叉滚子不用也应可以考虑的啊

网友:
气压就行了,自己随手做一套就OK,顶出压力设置到2mpa以上,定位做好稳妥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你的0.5mm是怎么测得的,用你做的机构0.5mm距离0.1mm精度是怎么得到的。
手动测量?

不用测量,直接看成品。这是一个和丝印差不多设备,距离多了少了成品就知道了。事实上现在的位移电机很好用,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缸驱动+限位块+导向块

我用过气缸的,就是每次动作有震动,当时我是用光轴加直线轴承导向,限位也是硬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叉滚子不用也应可以考虑的啊

不用的交叉滚子,只用斜块感觉不稳。我做个试试吧,谢谢了啊。

网友:
做个直线滑台,做个斜面出来,同样上升物体也有斜面
电机配减速机(要速比很大的)这样,就算比较低档的减速机,因为速比大也可以把误差抵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过气缸的,就是每次动作有震动,当时我是用光轴加直线轴承导向,限位也是硬限位。

限位的换成PU材料,气调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位的换成PU材料,气调慢一点

可以试试,我用过液压缓冲器,还是有震动。PU的话受压会不会变形影响精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的交叉滚子,只用斜块感觉不稳。我做个试试吧,谢谢了啊。

斜块上可以加燕尾槽导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我用过液压缓冲器,还是有震动。PU的话受压会不会变形影响精度啊?

你的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的交叉滚子,只用斜块感觉不稳。我做个试试吧,谢谢了啊。

也该做出简易导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佬。我要下班了,明天再聊。祝各位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又模了一天鱼,我好开心。

网友:
用这种结构做,行程小,且能大幅克服气缸的震动。

网友B:
亦可如上面几楼讨论所说,用楔形块组合升降,两对楔形块之间分别用左右旋牙,一根螺杆穿过去就能拉紧。如果担心不够平稳,楔形块的位移可以用线性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亦可如上面几楼讨论所说,用楔形块组合升降,两对楔形块之间分别用左右旋牙,一根螺杆穿过去就能拉紧。如果 ...

谢谢,你的图很有用,我觉得这个结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