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螺栓的承载力

楼主(2018-10-25):
多个螺栓的承载力是单个螺栓的直接相加吗?那它们的相互间距不影响它们的承载力总和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情形,绝对均匀受力可以相加,一般都要打折点。是看受力关系而不是间距。

网友:
理论上是相加,但实际上与之接触的零件表面会变形,间距会影响到受力,这个在做有限元分析时会看到有差异。
一般工程上计算都会按理论相加来计算,安全系数适当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主要跟载荷方向,作用点,有关系,很多时候每个螺栓的承载情况不一样,只能计算最大受力那个螺栓来评估承载能力,但是一般这种计算非常复杂

网友:
应该有影响的吧 我是按常理来判定的  没有科学依据

网友:
通常不会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