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机架刚性如何测试?

楼主(2018-10-25):
我们的设备以前是方通焊接的机架,因为方通焊接与喷漆时间较长,重量也相对较重,展览会上也见到很多做设备的机架是铝型材,所以现在打算换成铝型材的机架(成本不考虑,老板已认可),现在准备打样组装机架,但是现在不知道铝型材机架刚性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去测试?请各位大侠给点指导意见,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检测刚性?谢谢!(后续组装一台完整的设备后会做模拟老化试验,这个周期很长,目前我们想快速的能测试刚性,通过数据来体现)

网友:
可以通过软件仿真测试,也可以用同样重力去施压,看实际变形量,做对比。

网友(点评):
有限元分析吗?这个不会用。

网友:
用solidworks simulation或者ansys软件做下模拟计算,看看在受力状态下的变形量有多少?

网友(点评):
sw的软件分析好像不是很准,一起用软件算质量不怎么准,没有用过这个功能,我试试吧,不晓得行不行

网友:
别人的设备用型材感觉稳定性如何,可以作为自己设计型材机架的旁证。并从表现的特点上出发,做一定的修正和调整。然后打样组装后,暴力测试下,特别对于运动部分模拟。看稳定性能不能达到需要。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2022-10-09):
楼主机架最后怎么样!我也要做铝合金机架!一直担心动载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模拟是很难模拟出来的,铝型材架体的强度最弱的地方其实是在角件,之前做的机器,型材扎的架子,跑快了整个架子都吱吱的响,后来割了钣金每个角都加上这才好点,后来直接换焊接的架体了

网友:
不是刚性,是刚度。。要修改和控制任何刚度我都可以给你们做,不过我是要收费的。实验测试我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模拟是很难模拟出来的,铝型材架体的强度最弱的地方其实是在角件,之前做的机器,型材扎的架子,跑 ...

嗯,这些细节很难的,只能如你说的做刚性处理。

网友:
怕搬家,挪动几次很多铝合金机架就不像样了

网友:
算弹性变形量,量在使用范围内刚性就满足。简化成简支梁,悬臂梁之类的算,很好算

网友:
这个还是多看看人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