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筋用什么铣效率快 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2018-10-25):
材料铝合金型材   可以铣直角   不要斜角

楼主:
铣扁机可以吗

网友A:
关键是夹具,铣这一点上什么都一样,一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夹具,铣这一点上什么都一样,一刀过

供应商说用加工中心铣成本太贵  我见过有简单的装置就可以手动铣    把工件加紧  推铣刀一铣就可以  但不知道是什么装置  叫什么名字  可能是非标的

网友B:
能不能考虑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考虑冲压

本来就开个冲压模冲后面的形状  连这根筋一起冲应该可以

网友:
做个工装,手摇钻铣床就OK了。话说回来,三轴立加很普遍了,量大还是数控快

网友C:
量呢?单说这个缺口怎么加工,方法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呢?单说这个缺口怎么加工,方法有很多。

一个月有两万个左右  现在是打样  加工厂家不愿意做  说用加工中心加工太贵  可能他们不想做夹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月有两万个左右  现在是打样  加工厂家不愿意做  说用加工中心加工太贵  可能他们不想做夹具吧

夹具都不想做,又想要快,我想不出什么方案了,看看有没有高人可以做到又快,又不要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都不想做,又想要快,我想不出什么方案了,看看有没有高人可以做到又快,又不要夹具

  我们这里有时候是供应商先出钱搞模具夹具  然后以后都是给他一家做  ,

网友D:
余量不大的话,加工中心可以一刀过的,效率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余量不大的话,加工中心可以一刀过的,效率也很高

  余量1.5MM,加工后表面光洁度没有要求,材质 铝合金  原来是没有那条筋  后来加上去   加工中心一刀过可以  就是多了一道工序   他们觉得不划算   然后他们就说这种工艺成本很高。

网友E:
这个块把钱一个,应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块把钱一个,应可以啊

平时用折弯来做就2两块左右   现在报价8.5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用折弯来做就2两块左右   现在报价8.5

很好的价格了

网友E:
2万的量,修下模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万的量,修下模具更好

型材挤压出来  不能修模

网友:
加工成这样了,还差这一点点?

网友:
对这是型材表示怀疑

网友E:
感觉你有被人忽悠了的感觉,来张清晰的图和零件用途等的详细介绍?

网友F:
平面铣啊,一刀过去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面铣啊,一刀过去完活!

要做个夹具

网友(点评):
这夹具不难

网友:
做个靠模仿形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有被人忽悠了的感觉,来张清晰的图和零件用途等的详细介绍?

这个是挤压型材         这个是型材出来后加工的成品,如果质量和外观没有要求  直接拿铝板来冲压折弯就行,长70宽30高15  ,现在老板说要做得好看一点 质量好一点

网友:
哦,那加工了好多了,真不差那一点了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一套工装,一台烂铣床,一个工人,3秒钟铣好一个。

网友:
用卧铣/一次装夹/一个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做个夹具

雕刻机铣,用夹具 一出30很快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就是人工高一点 经常需要装拆

网友:
要是量大的话要做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