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品螺纹孔及螺牙问题

楼主(2018-10-25):
如图,打完倒角,M5丝攻攻完螺纹孔后镀锡(原材料为铜),未电镀之前检验通规通,止规止,且如丝般顺滑。但是电镀完锡(厚度3um左右)后用螺纹规检测时,孔内老是会吐“铜丝”(图片内可见)导致螺纹孔有卡涩。铜丝清理之后螺纹孔相对合格。想请问怎么会有铜丝,如何避免?

网友A:
把底孔做大一些,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底孔做大一些,试一下。

由于使用的是挤压丝攻,M5孔径已经做到了4.55~4.6左右了,就怕做大了M5螺纹底孔的孔径大于4.3就不符合标准了。

网友B:
我为什么看不到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看不到图呢

图片没发出来,发了好几次。。

网友C:
检测一下镀锡厚度!3um不至于影响螺纹精度。
另外3微米的厚度,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镀锡厚度!3um不至于影响螺纹精度。

测过了,不厚

网友C:
不厚是多厚?具体测量值说一下

网友D:
挤压丝锥的底孔有点大了,可以适当减小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厚是多厚?具体测量值说一下

总共测量了8个均在3.5um~4u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镀锡厚度!3um不至于影响螺纹精度。
另外3微米的厚度,能起到什么作用?

3um厚度具体作用还真不知道,这是客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压丝锥的底孔有点大了,可以适当减小一点点

意思是丝攻偏大了?但我们厂好像一直买的是这个牌子的M5丝攻哎,从没买过别的,这个丝攻偏小一点螺纹孔相对会好一点吗?这有什么讲究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C:
我们镀锡的要求是不小于10um,螺纹孔可不镀。

楼主:
C:\Users\adams\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镀锡的要求是不小于10um,螺纹孔可不镀。

要是螺纹孔可不镀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了,现在镀好之后螺纹孔通规也不是很通畅我就让工人回攻了一下,基本螺纹孔都露铜了,难得还有个别两头通,很要命

网友E:
电镀时先将M5螺钉装配到工件上。电镀完成后再取出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镀时先将M5螺钉装配到工件上。电镀完成后再取出螺钉

这样恐怕不行,客户要求螺纹孔不能露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螺纹孔可不镀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了,现在镀好之后螺纹孔通规也不是很通畅我就让工人回攻了 ...

既然在镀锡之前用螺纹通止规检测螺纹孔没有问题,镀锡厚度也没有问题(3-5um),从使用角度来讲,这个厚度对螺纹孔的影响微乎其微!

镀锡完成后不需要再次用螺纹通止规检测了!这一点可以跟客户沟通一下!

螺栓的实际公称直径是要小于螺纹通端的,即使螺纹通规不顺畅的情况下,螺栓是能够顺利旋入的!

假如客户一点也不通情达理,说我就要镀锡完成全部用通止规检测!

方法1.增大螺纹底孔(前面好像你说做过实验,还是不行,我感觉问题出在螺纹牙的外形上,镀上一层锡对螺距不会产生影响)

       2.用特殊的丝攻吧(这个真的没接触过,不知道有没有,我只是用过ST系列的丝攻,你可以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在镀锡之前用螺纹通止规检测螺纹孔没有问题,镀锡厚度也没有问题(3-5um),从使用角度来讲,这个厚 ...

谢谢您给的建议,我也觉得可能跟丝攻有关系,要么就是丝攻可能有磨损导致(外表看不出,可能有一小点缺损未发现)也可能我厂现在用的丝攻不适合攻6mm厚的铜材。

网友F:
其实最有可能是电镀环节,是滚镀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有可能是电镀环节,是滚镀吗?

你可能只是测量了外表面的质量和厚度,你应该更关注内螺纹表面的质量---是否有泡,凸起,堆积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只是测量了外表面的质量和厚度,你应该更关注内螺纹表面的质量---是否有泡,凸起,堆积等缺陷。

...

双通的话可能酸洗过度

网友G: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丝攻偏大了?但我们厂好像一直买的是这个牌子的M5丝攻哎,从没买过别的,这个丝攻偏小一点螺纹孔相 ...

螺纹底孔就是攻丝前钻的孔,可以适当的减小一线,出铜丝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有可能是电镀环节,是滚镀吗?

滚镀的,电镀不厚应该不至于影响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底孔就是攻丝前钻的孔,可以适当的减小一线,出铜丝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好的谢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图,有图有真相

不知道怎么搞的,社区上图上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镀的,电镀不厚应该不至于影响螺纹吧

厚是不厚,内壁但会有凸起和起泡的缺陷,主要控制这些。

网友:
还有这螺纹规相当于丝攻了,要把它润滑了再用,电镀以后很干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