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72这个圆弧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8-10-25):
(图片)

网友A:
R56圆有定位尺寸可以画之后相切弧一段段辅助线画过去

网友B:
圆弧链接 要技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6圆有定位尺寸可以画之后相切弧一段段辅助线画过去

R72就能画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弧链接 要技术的呢

怎么弄呢

网友C:
找到R72的圆心就可以了,不知怎么上传图片,R60的中心线向右偏移10.087及向上偏移6.5的交点就是R72的中心线。

网友:
先画R60,R60中心线向上偏移6.5,R60中心画R12圆,与偏移水平线交点做R72,做R56,R72、R56圆心分别做R8、R24圆。圆心做R80,类似R140

网友:
不会要用尺子、圆规画?如果其他圆弧都画出来了的话 就用CAD相切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画一个R60的圆 固定,然后找一个水平线上移6.5 固定,再花一个R72的圆  ,圆心固定在线上,

然后两个圆相切,去除多余的线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的,只能通过约束,计算确实不知道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R72的圆心要用R60的圆心画个R12的辅助圆,R12圆与偏移6.5的水平线交点就是R72圆心

网友(点评):
不是吧,贴主给的图6.5是竖向标注,不是对齐标注

网友D:
像这种拼凑起来的低速凸轮完会没必要去抄,了解凸轮的话上直接一个凸轮挂几分种搞定.目测基圆半径R60,推程30,近休止角90度,远休止角90度,推程角135度.回程角45度.R72与R80是推程部分,一条MS修正曲线即可,硬拼出来这种两段圆弧.

网友:
好像切、切、半径。
但仔细一看又好像不行啊。

网友:
不知道,但是用solidworks试了下,可以画出来

网友:
论尺规作图的重要性!!!

网友:
应该是这样没错,R60的圆画出来了,向里面偏移48,然后有个已知的6.5,两个的交点就是R72的圆心了

网友:
72和60是肯定相切的,不然无解了。这种相切是内切,中心距是半径差的绝对值,就是12,以其中一个圆的圆心(0,0)画半径是12的圆与6.5偏移线的交点就是72圆的圆心

网友(点评):
说理论胜过作图千万

网友(点评):
这是理论大于实际的??

网友:
使用尺寸驱动的三维软件草图绘制,极快

网友:
用三维草图画,有约束功能的。

网友:
凸轮为了平滑过渡,所有弧线都是相切的,如15楼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拼凑起来的低速凸轮完会没必要去抄,了解凸轮的话上直接一个凸轮挂几分种搞定.目测基圆半径R60,推 ...

膜拜大神,没用过凸轮

网友:
如图,先画R60.然后画一条偏距6.5的中心线,然后在上面画R72圆,然后2圆相切

网友:
智能通过先画出有尺寸的,尺寸不明确的通过约束产生位置。

网友:
与附近的圆弧相切的,用捕捉可以画

网友:
1540605688(1).png    我用creo 画感觉没难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拼凑起来的低速凸轮完会没必要去抄,了解凸轮的话上直接一个凸轮挂几分种搞定.目测基圆半径R60,推 ...

MS修正曲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谢大佬

网友:
应该是找出圆心的位置来。

网友:
感觉采用倒角即可

网友:
在R60圆心作R12圆,与偏移6.5的线的交点即为R72圆心

网友:
R60圆弧中心线的水平线向上偏移6.5,画一个R12的同心圆,右侧交点即为R72圆弧的圆心。

网友:
端点+相切吧,R60是不是1/4个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R72的圆心就可以了,不知怎么上传图片,R60的中心线向右偏移10.087及向上偏移6.5的交点就是R72的中心线 ...

我用proe画出来了,确实要向右偏移10.087就能画出来了。

网友:
想起当年绘图作业 吊钩......

网友:
画出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