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什么是金属光整加工技术

楼主(2018-10-25):
光整加工技术的特点
进行光整加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零件的表面质量。无论是传统的光整加工方法,还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工艺技术,都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光整加工的加工余量小,原则上只是上道工序公差带宽度的几分之一。一般情况下,只能改善表面质量 (减小粗糙度值,消除划痕、裂纹和毛刺等),不影响加工精度。如果余量太大,不仅生产效率低,有时还可能导致工件的原有精度下降;
(2) 光整加工所用机床设备不需要很精确的成形运动,但磨具与工件之间的相对运动应尽量复杂。因为光整加工是用细粒度的磨料对工件表面进行微量切削和挤压、划擦的过程,只要保证磨具与工件加工表面能具有较大的随机性接触,就能使表面误差逐步均化到最终消除,从而获得很高的表面质量;
(3) 光整加工时,磨具相对于工件的定位基准没有确定的位置,一般不能修正加工表面的形状和位置误差,其精度要靠先行工序来保证;
(4) 有效地清除铸件、锻件和热处理件的表面的残渣、杂质及氧化皮;
(5) 改善工件表面层应力状态,形成抗疲劳破坏的均匀压应力值 (一般比原值增大 50% 以上);
(6) 改善工件表面层金相组织状态,提高表面显微硬度,一般提高 6%~20%,形成一定深度的耐磨损、抗疲劳的致密金属层,深度一般提高 4 倍以上;
(7) 提高工件清洁度,完成传动件的初期磨损,改善整机部分性能指标,缩短整机磨合期 40% 以上;
(8) 降低工艺成本,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无污染,便于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楼主:
光整加工技术分类

为了保证和提高零件的表面质量,采用光整加工方法作为零件的终加工工序是十分有效的措施。目前光整加工技术的工艺方法很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若按光整加工的主要功能来分,可分为下面 3 大类:

(1) 以降低零件表面粗糙度值为主要目的的光整加工,如光整磨削、研磨、珩磨和抛光等;

(2) 以改善零件表面物理力学性能为主要目的的光整加工,如滚压、喷丸强化、金刚石压光和挤孔等;
(3) 以去除毛刺飞边、棱边倒圆等为主要目的的光整加工,如喷砂、高温爆炸、滚磨、动力刷加工等。若按加工时能量提供方法来分,有机械法、化学和电化学法、热能作用等几大类,约 20 多种。

楼主:
光整加工还可分为采用固结磨料或游离磨料的手工研磨和抛光,传统机械光整加工 ( 磨削、研磨、抛光和超精加工),非传统现代光整加工 ( 离子束抛光,激光束抛光,化学抛光,电化学抛光,磁粒光整加工,磁流体研磨,磨料流抛光,超声波研磨、抛光,电泳研磨);复合非传统光整加工 ( 化学机械抛光、电化学超声波研磨、电火花超声波研磨、电化学机械光整加工、电火花电化学抛光、磁场电化学光整加工,其他复合光整加工) 等。

网友:
高大上,菜鸟学习了

网友:
光整加工是指不切除或从工件上切除极薄材料层,以减小工件表面粗糙度为目的的加工方法,毫克能算是一种吧

楼主:
之前认为的光整加工仅是表面质量的改善 现在知道了 光整加工还和表面形貌 应力厂有关系

楼主(2018-12-14):
推荐超声滚压光整技术——豪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