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装配体为什么不移动 已经设置属性为柔性了

楼主(2018-10-25):
画了滑轨和滑块,组装成一个装配体子文件,然在在另一总装配体上插入了这个子装配体,可是这个子装配体的滑块在总装配体这里就不能动了,完全被固定,可是在它自己子装配体文件里,滑块是可以在配合的约束范围内自由拖动的啊。子装配体已经设置了柔性。

什么原因呢?怎么能让它被拖动?

网友:
推测:机架是固定的,导轨与机架完全配合,所以导轨固定。滑块与执行机构完全配合,但执行机构与机架(或其他与机架完全配合的零部件)有沿导轨方向固定的配合关系,so动不了!

网友:
你内存不够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过定位错误,有无自由度,然后电脑配置不好经常会动不了。
我用的2012版本,记忆力没变动还经常偶然出现过定位,重新打开或者刷新下试试

网友:
SW经常有这种问题,可能电脑带不动,或者软件有bug,常常无故报错,关了重新打开又没事了

网友:
装配级数过多,一个零部件柔性是相对于它上一级来说的,并不是上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