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想要加工精度高,顺逆铣你一定要这么搞

楼主(2018-10-25):
虽然选择顺逆铣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选择顺逆铣绝对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们都知道,在生产加工中,顺逆铣都是和刀具的使用寿命、磨损度、产品精度有关~

那我们该如何在各种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方式加工呢?
还是先和大家唠叨一下顺逆铣的定义:
  • 顺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同。
  • 逆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反。

顺铣

顺铣开始时切屑的厚度为最大值,切出厚度小,切屑变形小,切削力是压向工件的。
为获得良好的表面质量,我们通常都是用顺铣。因为它具有较小的后刀面磨损、机床运行平稳等优点,适用于在较好的切削条件下加工高合金钢。
顺铣开始时切屑的厚度为最大值,切出厚度小,切屑变形小,切削力是压向工件的。
为获得良好的表面质量,我们通常都是用顺铣。因为它具有较小的后刀面磨损、机床运行平稳等优点,适用于在较好的切削条件下加工高合金钢。
逆铣

逆铣开始时切屑的厚度为0,当切削结束时切屑的厚度增大到最大值。铣削过程中包含着抛光作用。切削力是背离工件的(有提起工件的趋势)。

鉴于采用这种方法产生一些副作用,诸如后刀面磨损加快从而降低刀片耐用度,在加工、高合金钢产生表面硬化,表面质量不理想等,所以这种方法极少使用。
使用说明:Ÿ 必须完全将工件夹紧,否则有提起工作台的危险。
切削方式的特点

不同切削方式时侧面倾斜的原因

切削方式不同加工壁面的倾斜

逆铣与顺铣的加工精度

加工精度相关的必要条件
加工精度

切削阻力

刀具倾斜

网友A:
还是顺铣用的比较多吧,不伤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顺铣用的比较多吧,不伤刀

那都什么时候用逆铣呢?
百度上的我看过了,作为设计人员,没搞过机加工,对这个理解不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都什么时候用逆铣呢?
百度上的我看过了,作为设计人员,没搞过机加工,对这个理解不深

用些时候用逆铣的情况:
要预先切削掉一些硬处理表面、顺铣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时会用尝试浅逆铣

网友(点评):
机床丝杆有间隙时也用逆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