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表面判断喷塑还是喷漆

楼主(2018-10-25):
怎么根据表面判断喷塑还是喷漆

网友A:
首先明确你是啥材质

网友:
喷塑通过静电发生器,把塑粉附着到工件表面,然后在进行高温烘烤,表面能看出来没有喷漆的流挂现象。

网友:
喷塑层比喷漆层的表面厚度后的多,肉眼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用刀片刮一下看看你就知道啦

网友:
眼睛仔细看应该能分辨出来,喷塑的表面会给人一种颗粒感,光泽不是很亮,喷漆的表面比较光滑。

这是喷塑的

这是喷塑的

网友(点评):
喷塑表面颗粒感,这是个显著特征。

网友(点评):
高光粉笑而不语~

网友:
喷塑处理的设备和技术要求高点,吸附力强,表面有颗粒质感,防腐蚀性能也比喷漆好很多,不像普通喷漆容易被剐蹭掉。
机械设备罩壳做喷塑比喷漆更耐看大气,就是颜色比较简单。喷塑也不像喷漆那样随便在工厂里可做,电气控制柜这些外协件应用喷塑比较广泛

网友:
厚度不同喷塑厚度大

网友:
厚度不一样。光洁度也不同,多多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确你是啥材质

碳钢件,Q235、45#还有304不锈钢

网友(点评):
清明上河图,楼主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钢件,Q235、45#还有304不锈钢

304还要喷?

网友:
应该叫喷粉吧

网友:
喷塑(静电粉末喷涂,烘烤一次),烤漆(底漆烤一次,面漆烤一次),喷漆(喷油)自然干

网友(2019-04-12):
这个还真的不是蛮好区分,不过一般喷塑会里里外外都喷到,喷漆一般只做表面或者表面做的比较精细,内部糙,还有如果是喷出来没有多长时间可以闻出来,喷漆有味道,喷塑味道很小,还有就是你找个小刀,找个不影响外观的地方刮一下,喷漆是成片的刮起来,喷塑是刮一点点下来,化学物品判断和塑粉堆积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