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车采用死档定位,那么电机是否为带刹车电机?

楼主(2018-10-26):
轨道车满载重量1.5吨,那么在定位点停止的时候是掉电硬往上撞,还是刹车往上撞或者反向励磁往上撞?常用的做法是什么,哪种方案电机的成本最低,这些我心里没数,望指点

网友:
我对电机不是很懂,基本没接触过!

看新闻报道,说是有些新能源车,在刹车的时候,电机能反向充电,提供一定的制动力!

估计这制动力不会很大,还是得靠车轮上的刹车制动系统吧!

网友:
阻尼器,轮子刹车(估计要上气刹),电机自带刹车,反向刹车

网友:
为啥要撞?电动刹车都能收集能量了,百度一下可好

网友(点评):
撞是为拉限定位置

网友(点评):
为啥不用限位开关

网友(点评):
开关也用,挡位也要

网友:
电磁减速能力有限,建议上刹车。

补充内容 (2018-10-26 14:15):
硬撞容易出问题的,参考地轨行车的限位,但是刹车时必须的。。

网友(点评):
所以用硬撞来限位

网友(点评):
刹车精度如何

网友:
用抱闸电机就行,性价比高。

网友(点评):
多少一个?是否带减速机?刹车精度如何?

网友:
用抱闸电机,带减速机。

网友(点评):
需要硬限位不需要

网友:
最好带刹车啊 ,1.5t的物体撞上限位,冲击不会小,而且也不安全啊

网友:
建议做电磁刹车,否则还没有多久就会撞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