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真空吸盘的计算对不对

楼主(2018-10-26):
公式里面已经出现两个安全系数,但是领导说这样的计算不靠谱,因为里面没有考虑速度等等,但是我觉得t=5已经有这一层意思另外,是否一个吸盘(直径100)对应一个发生器 ,吸盘的响应时间如何确定

网友:
响应时间?是指图片这个吗

真空发生器也有大小,大的话,一个就能对应几个了
你觉得不够才加呗

网友(点评):
每个厂家的曲线不同末,你这个是通用的末

网友(点评):
不知道,那你就找对应厂家的得了 或者直接按0.5--1s来算拉倒 一般你动作时间肯定大于响应时间啊,就是吸盘会停留,不会一到目标就走

网友(点评):
你P/Pmax中的P的安全余量是怎么加的?

网友:
首先确定应用工况,抓取物料的特性,选择合适吸盘。不然再大的安全系数也没用。
其次,吸盘选型安全系数得看是垂直抓取、水平移动以及是否翻转,合适的吸盘安全系数可以取小一些。
楼主不妨把应用介绍一下,看看吸盘是否匹配。

网友(点评):
纸箱尺寸350*190*100,5公斤

网友(点评):
水平抓取

网友:
不一定是一个吸盘对一个真空发生器就会吸力大,建议选购好一点的真空发生器,并且再增加一个储气罐,从而增大吸力。

网友(点评):
真空储气罐还是压力器储气罐?

网友A:
5Kg纸箱抓取,水平抓取?意思是箱子有翻转?
猜想应该是垂直抓取,水平移动到另一位置(码垛或者拆垛)。
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要看吸盘是否能够配合柔软的纸箱保证足够的抓取真空度,发生器方面就看设计成本了。看看下面的成熟案例(选好吸盘后,都是按2倍安全系数):

10~15Kg 纸箱抓取,ABB项目:

带匝带抓取测试:

110Kg空调外机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g纸箱抓取,水平抓取?意思是箱子有翻转?
猜想应该是垂直抓取,水平移动到另一位置(码垛或者拆垛)。
...

对,就是你说的垂直抓取,水平移动到另一位置,没有翻转只有水平旋转,码垛用。2倍系数是不是有点小,也没考虑到加速度也没真空取余量

图中所示是我选的吸盘直径100,一个工装配3个这样的吸盘,不知道发生器该配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你说的垂直抓取,水平移动到另一位置,没有翻转只有水平旋转,码垛用。2倍系数是不是有点小,也 ...

只是码垛或者拆垛,抓的还是纸箱,如果考虑成本,选择黑色NBR吸盘的话实际上吸盘不能选太大,50左右就够了。原因是NBR吸盘材质偏硬,抓取纸箱容易泄露,就算给再大的安全系数真空系统也还是不稳定。
建议选择唇边材质较软,贴合度好的吸盘。上面的图片中推荐的是瑞典PIAB piGrip FX软唇边吸盘。(发生器看项目预算选择)

网友(点评):
NBR吸盘适合硬物末?用50的话安全系数有点小,发生器难道不是根据流量来选择末怎么还看预算?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妙德Excel版本选型软件,实际上吸盘尺寸计算理论公式如下:

安全系数取值是根据实际应用确定的。如果选择PIAB吸盘,泄漏量不大的话一般垂直取2,水平取4。因为吸盘选型时已经考虑到系统气密性。

纸箱属于半泄露抓取系统,选型首先要确认吸盘的规格(保证抓取真空度和稳定性),之后才是尺寸(抓取力)。然后根据吸盘的容积、管路大小和尺寸、真空抓取时间等参数计算出真空流量(L/min),再根据真空度、真空流量得到真空发生器规格,由发生器耗气量确定电磁阀流量。这是一个反推的过程。
之所以说看预算,原因是不同品牌的真空发生器差异很大,便宜的几十元,贵的上千元。区别在于真空流量大小、真空度高低、噪音大小、耗气量多少等实际工作参数。

网友(2019-03-12):
气动开关永磁类产品,磁性开闭周期小于1S,方便与机器人集成亦斐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亦斐工业永磁气动开关夹具

亦斐工业永磁气动开关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