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28)——画图的依据

楼主(2018-10-26):
    设备上的一套齿式联轴器如下图,每运行一段时间齿轮就要坏,断齿最常见。
    前后找过几波人,都是一看齿坏了,拆下来按原样换套新的,材料从45#换到了20CrMnTi,精度要求从7级标到了6级,齿轮厂从作坊换成了大厂,现场装配也找老钳工,能想到的原因都有了,没过多久还是坏。

    内外直齿的联轴器,大家都知道,要保证内外齿轮精度,要保证各零件的机加和装配同轴度。

    常用联轴器类型

    我想常用联轴器就那么十来种,这里选型上应该问题不大,还是来翻翻手册吧,偶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默认了解的齿式联轴器,居然外齿分为直齿和鼓形齿两种齿形,更进一步有了下图的认识。

    最后是两张国标鼓形齿式联轴器简图,我想其中的道理不用我再多讲了。

网友:
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很多人都是凭直观设计的,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前人已经实践过做成资料了,可很多人就不喜欢看,偏要按自己的思路走,总说那都只是理论不符合实际。这类人都是缺乏钻研精神,前人的理论那些地方出错?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偏差呢?都没想过。这件事告诉我们多查看资料是有益的。

网友(点评):
理论来源于实际,但很多人其实理论压根没掌握到要领,自然喜欢鼓吹理论脱离实际。

网友:
已经超出“画图工”的工作范畴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注意了

网友:
联轴器出问题主要是安装问题!这种的安装不正确,外罩硬弄上去不是轻则磨损重则断齿。另外大家打开手册看看该零件图,所示柱面的公差、光洁度和倒角等细节。

补充内容 (2019-12-23 20:26):
这个圆柱面是两个半联轴器安装找正的基准,被破坏了就没有办法找正了。

网友:
就是说齿形要设计成圆弧状喽,因为如果是矩形状用时间长了就会断齿。

网友(点评):
补偿不同轴度。

网友:
哦,明白了,鼓形齿面使内、外齿的接触条件得到改善,避免了在角位移条件下直齿齿端棱边挤压,应力集中的弊端

网友A:
1.你这光画图不行啊?你就是标5级,做出来检查了吗?确定精度达到了吗?
2.你这老钳工也不行啊,就是80岁的老钳工装配的时候检查同轴度和齿间隙了吗?
3.你这联轴器使用工况怎么样?载荷多大?计算了吗?
4.你这材质确定了吗?有材质报告吗?热处理报告吗?你打硬度了吗?断齿好像与硬度关系不大,嘿嘿。。。
5.你这。。。你这断齿了,竟然焊上接着用?!你这太儿戏了吧?
6.你这。。。。擦   没词了   。。。你  别的方法都试了,你把齿轮厚度弄大一点不行吗?

网友:
有个建议
是不是加大压力角,22.5°,25°
你的内齿轮没坏,外齿轮坏了。内齿轮抗弯强度本来就高;而外齿轮相对就低了
为了等强度(内外齿轮等抗弯强度),加大压力角比较容易实现,只是计算不容易

网友(点评):
机械公差安卓版,机械螺纹安卓版,机械密封安卓版,数控算图安卓版,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QQ群 下载

网友:
直齿刚性本身就没联轴器的作用,没有同轴度冗余

网友:
图与文。。。没有看明白。

网友B: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三略》

网友:
我只想说,键槽好QO(∩_∩)O哈哈~
看起来应该是还是同轴度不够造成的吧,可能这种联轴器不容易调整同轴度,肯定有很多师傅会说只要能安上同轴度就差不了的,建议改成一般的鼓形齿联轴器或者尼龙柱销联轴器,同轴度易于控制

网友:
密密麻麻慢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三略》

多谢指点。

网友:
好贴好文,顶一下

网友C: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看了下我们回转机上一米大的齿轮,确实不是直齿的,之前没负责过这种机器都没了解过。之前跟装机的老师傅聊过,说内外齿不能用同种材料,热处理等也不能一样,否则很容易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看了下我们回转机上一米大的齿轮,确实不是直齿的,之前没负责过这种机器都 ...

多仔细观察。

网友(点评):
经常get不到点上

网友:
鼓型齿可以改善齿向载荷分布不均,图中断齿是因为载荷不均导致

网友D:
你是不是应该去汽车修理厂看看手动变速箱齿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应该去汽车修理厂看看手动变速箱齿轮结构

只要有办法能解决输入输出同轴度咋样都行,谢谢。

网友(2018-12-12):
这就是画图工和工程师的区别

网友(2019-02-08):
这种联轴器调节偏心偏轴度应该很小吧,我觉得梅花联轴器比这好点

网友:
宝贵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也是经验吧

网友(2019-05-09):
鼓形齿式联轴器,工作可靠,承载能力大。与其他类型联轴器相比,尺寸相同时传递转矩最大。但构造复杂,成本高,制造困难,有噪声。

网友(2019-07-29):
厉害的很,佩服

网友:
这些画图工是不会考虑的,不然就不是画图工了

网友:
这种齿式联轴器的外齿的齿顶是椭球面的,且保证与内齿啮合后具有适当的顶隙和侧隙,所以传动时,套筒可有除轴向/径向位移 还能有 角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这光画图不行啊?你就是标5级,做出来检查了吗?确定精度达到了吗?
2.你这老钳工也不行啊,就是80岁 ...

有意思

网友(2019-10-21):
已经超出“画图工”的工作范畴了…

网友E:
除了齿形,转速和载荷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齿形,转速和载荷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可以啊。

网友(2019-12-24):
引用 网友E:
除了齿形,转速和载荷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层主的问题基本是不存在的,实际使用当中内外齿是需要涂抹润滑脂的,切记这个是无密封的地方,运行起来如果有问题最轻是发热造成润滑脂流淌出来了。逐渐变干摩了,很容易被发现的,都到这种情况了那问题就大了去了。这地方基本就是没有消耗连发热都是不可以的,能磨损和断齿?

网友:
设计这门学科和画图差异蛮大的

网友(2020-06-25):
校核下实际力矩是否小于许用力矩

网友(2020-12-08):
还是工艺不行,应加强技术和降低应力集中

网友:
是不是同轴度误差太大,还有,把材料换成韧性好的,硬度低的

网友(2024-08-20):
楼主:说说内齿轮公法线公差是怎样确定的呗。

网友:
请问楼主,改成鼓式的外齿后,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