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硬质合金外螺纹加工方法或者可以使用到比较精加工的机器有哪些

楼主(2018-10-26):
比较着急但是不知道外螺纹该用什么方法因为工件还是有个弧度,齿车削应该没办法,磨的话齿之间还是有沟壑,机器也不知道什么比较试用,加工完之间还要考虑到抛光的问题

网友A:
压制成型时就有,烧结成型后不需要再加工。

网友B:
有一款磨削盘铣刀的小机器,楼主可以试着询问一下,原理也是通过磨削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制成型时就有,烧结成型后不需要再加工。

烧结的话,齿的间隙什么有保障嘛会不会脱模

网友(点评):
齿的形状靠模具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款磨削盘铣刀的小机器,楼主可以试着询问一下,原理也是通过磨削来完成

这种机器我还真没有听说过,是一种研磨机吗,您知道大概名称吗?

网友C:
插齿的加工方式

网友D:
要想精度高就电极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器我还真没有听说过,是一种研磨机吗,您知道大概名称吗?

可以修模盘铣刀的公司就有,可以打听一下,以前在一个客户那里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齿的加工方式

关键是硬质合金怎么插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精度高就电极加工

那个圆弧度电加工应该可以的吧,还有电极的好坏,齿之间电加工的话好不好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