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将弯头内壁镗削的工装?

楼主(2018-10-26):
现有一批弯头(DN65,外径76毫米,壁厚10毫米),需要将弯头内壁镗削掉3至5毫米,镗削长度约15毫米,有人了解弯头镗孔设备的厂家或做过此工装的,可以留言联系!

网友:
小事大折腾

网友:
前排坐等大神

网友A:
得用两爪卡盘,卡爪接触面需要用加工中心铣一个和弯头形状类似的接触面,可以增加夹持历,一般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做

网友:
看你的图形工件不大,楼上说的对,2爪卡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两爪卡盘,卡爪接触面需要用加工中心铣一个和弯头形状类似的接触面,可以增加夹持历,一般的数控车床就 ...

谢谢!这种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方法可以解决!

如果有一个简易的工装,直接到野外(有发电机)用就更好了。

网友:
有曲面,要四轴才做的出来了吧?

网友:
是曲面,刀可以转弯?

楼主(2019-04-24):
引用 网友B:
镗孔?

对的。就是把一个内壁为10的弯头,加工成内壁为5的弯头。

网友:
这么高的难度?

网友C:
是圆弧的孔还是直孔?什么材质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圆弧的孔还是直孔?什么材质的管?

您好!这个是带有一定弧度的孔,材质L24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