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突然被问到,求大神回答

楼主(2018-10-26):
在产品设计中,房屋承重问题你们有考虑么?刚刚算了一下,有个设备的每平方米重量达到600kg,想想好吓人,如果在一楼可以感觉还行,但是现在有厂房是2  3层的,那设备承重怎么办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则可以参考的么?

网友:
这个属于建筑结构中的钢结构设计,关于房屋的承重钢梁、支撑的柱子和各个联接节点要做结构计算,比较复杂,一般用ANSYS 或者更专业的PKPM软件计算。

楼主:
举个例子:一台设备2t,设备的长宽是2.5m*2.5m,面积是6.25m,设备底脚用了16个橡胶垫脚,垫脚的总接触面积0.3平方米。那算受力是怎么算呢?2t除于6.25  还是除于0.3???

网友A:
曾经租别人厂房,有个称量设备在二楼,最大称重700公斤,加上本身重量差不多800~900公斤,没办法只有放在承重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租别人厂房,有个称量设备在二楼,最大称重700公斤,加上本身重量差不多800~900公斤,没办法只有放 ...

应该是要算单位承重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要算单位承重的吧?

租的厂房,你不能做大的改动
不过对于混凝土来说,承重要靠里面的钢筋拉住,所以可能承重并不是简单的某个点受力,也许能按整个楼板来考虑(当然应该会有一定的安全系数)
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它不是固定的负重,所以实践用了5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租的厂房,你不能做大的改动
不过对于混凝土来说,承重要靠里面的钢筋拉住,所以可能承重并不是简单的某 ...

哦哦

网友:
楼板上安装较大设备要垫钢板和橡胶以增大受力面积。另外就是要尽量靠近梁柱,梁柱的承重设计都有很高的冗余。如果有低频震动而且幅度较大,必须采取减震措施以免产生共振。厂房在设计的时候比住宅的设计等级要高一些,可以查看原设计图纸,楼板厚度和梁柱结构以及承重等级。当然如果超出了楼板设计承重等级就不能安装。
大型设备从安装使用维护方便的角度也不建议安装在楼上,比如你说的那个设备2.5*2.5米,可能需要破拆墙体才能吊装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一台设备2t,设备的长宽是2.5m*2.5m,面积是6.25m,设备底脚用了16个橡胶垫脚,垫脚的总接触面积0 ...

当然是6.25.还要考虑承重均匀问题。
一般的厂房是400公斤的等级吧,要查图纸确认

网友:
重量超过一定级别的设备,当然要考虑厂房承重以及吊装运输的问题。

网友:
公司新建厂房,有考虑到过这个问题。建筑设计院的会要求提供每个楼层的平米载荷,应该是按照较大范围来抓的,不是按照地脚的面积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一台设备2t,设备的长宽是2.5m*2.5m,面积是6.25m,设备底脚用了16个橡胶垫脚,垫脚的总接触面积0 ...

详细的不懂,但自认为不是按那几块垫脚的接触面积来算的,也不是按设备接触面积来算的,那样是在算压强吧,看会不会让地面变形什么的,实际比如一台10平方米2吨的设备放在一块50平方米的二层地面上,也不可能只有那10平方米的位置受到了2吨的力吧,虽然也不至于50平方米都受到这重力影响,但起码这一层设备摆放处周围可能20平方米或30平方米的范围都在承受着这2T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的不懂,但自认为不是按那几块垫脚的接触面积来算的,也不是按设备接触面积来算的,那样是在算压强吧 ...

大致我也了解了,就是想着会不会有一些标准啥的

网友:
1、0.3适用于计算地面材质的承受能力,比如水泥地面会不会被压溃等等。
2、实际的楼板承重也不是按照6.25来计算的,这个计算比较复杂了,要看设备下方有多少主梁,多少副梁,要计算梁的荷载,也要计算各立柱的荷载。一般重型设备,如果上楼布置的话,都选择跨梁布置。本身尺寸限制,无法跨梁的,要在下方设置跨梁架——就是架子跨在梁上门,设备固定在架子上。上下都有增设隔振材料。

网友:
曾经在一个酒店办展会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是在一楼,但是酒店是有地下室的。所以承重能力就变得很重要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的:

如果是自己的车间就问厂务,如果是租的就问物业,如果是客户让客户问自己的厂务

通常要拿到两个数据

1. 单位面积的承载能力,混凝土单位面积的压力超过一定值就会碎裂,这个取决于混凝土水泥的标号,建筑商最清楚
2. 两根梁之间的总承重,这个要计算上位于梁间的所有设备,如果超过,梁就会发生断裂

如果计算出来只是第1点不满足,解决办法比较简单,增大设备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做一个大铁板垫在设备下面
如果计算出来是第2点不满足,那基本无解了。只能把设备挪到地面或者把其他设备挪走一部分做减重

网友:
楼主的设备多少平方?总重多少?

网友C:
一般放在承重梁上,实在不行可以预制混凝土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放在承重梁上,实在不行可以预制混凝土基座。

好的,谢啦

网友:
很好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D:
所有的建筑在建造之前都是有一定的承重标准的,无论是厂房还是楼宇建筑。就算是在无地下层的一楼安装设备,也要考虑地基的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建筑在建造之前都是有一定的承重标准的,无论是厂房还是楼宇建筑。就算是在无地下层的一楼安装设备, ...

所以想问问参考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常规的标准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想问问参考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常规的标准说明

这个得建筑专业或者检测单位的来解释了。前段时间也想查相关标准没有找到,一般轻型厂房楼面活荷载限值为3.5kN/㎡,重型厂房楼面活荷载限值为7.5kN/㎡以上,中间即为中型厂房(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