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四个箱子不停地上下左右移动?

楼主(2018-10-26):
各位大佬,本人要设计一个结构,四个箱子均匀分布在上下左右,现在要实现这四个箱子不停地上下左右移动,请问该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
具体怎么移动?
你这样让我想到了摩天轮

楼主:
就是四个箱子沿一个方向移动,类似于四方形内的上下左右,跟摩天轮真有点类似

网友:
四个箱子挂在图上一样的轨道上,再做一个大的转盘,转盘做四条射线式的滑动滚到,四个箱子的销轴同时也在这个转盘的射线轨道上滑动

网友A:
四个链轮占在四个角点,链条绕在四个链轮上,箱子挂在链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链轮占在四个角点,链条绕在四个链轮上,箱子挂在链条上。

这样设计,箱子在垂直位置上就会碰到链条,并进一步影响链条通过下一个链轮。

网友:
摩天轮的外框是转动的,你这个要求外框不动对吗?

网友B:
导轨+槽轮,勒洛三角形,链条拖动(链条延伸一根杆子出来挂箱子,不说具体条件社友们只能给大概思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四个箱子沿一个方向移动,类似于四方形内的上下左右,跟摩天轮真有点类似

外框可以象链条一样动,箱子随着动是可以的,只是要求箱子挂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槽轮,勒洛三角形,链条拖动(链条延伸一根杆子出来挂箱子,不说具体条件社友们只能给大概思路)

链条延伸一根杆子出来,杆子与链条如何固定?我也想过采用四个链轮,一个链轮连接电机带动,链条在链轮上动,只是链条上如何固定杆子并且不影响链条与链轮之间的配合?

网友:
lz想要的可能是这个吧:

网友C:
如果方框不能动  就得用两个方框及两条链条  做成四方框型式  在挂箱子的地方在两条链条之间搭横杠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不就是立体车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框不能动  就得用两个方框及两条链条  做成四方框型式  在挂箱子的地方在两条链条之间搭横杠就可以了

是的, 我是想采用两条链条,中间焊接一要根横杆,链条移动带动吊篮移动,关键是横杆如何与链条固定并且不影响链条绕过链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计,箱子在垂直位置上就会碰到链条,并进一步影响链条通过下一个链轮。

不能把箱子设置在链条外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