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reo,遇到一些问题,谁来帮我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8-10-26):
方形零件200*200*15上开一通孔:

开孔尺寸如下:

现对这个面进行抽壳,当抽壳厚度为5.5mm时可以实现:

为什么当抽壳厚度为8mm时,提示因为产生几何重叠,自相交而无法实现抽壳命令?5.5mm厚度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大于8mm厚度也都可以生成的阿。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估计是软件本身的缺陷,类似的状况我经常遇到

网友B:
不用去理它,这个以前在低版本时遇到过。一般是两个正好相切时有点问题。假如一定要做就用长切方式呗,

网友:
8+8+4.5=? 不用细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去理它,这个以前在低版本时遇到过。一般是两个正好相切时有点问题。假如一定要做就用长切方式呗,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估计是软件本身的缺陷,类似的状况我经常遇到

恩,在相切的地方出问题了,其他尺寸没问题。

网友C:
软件问题

网友D:
孔壁厚与外围壁厚相交了,软件无法自动计算

网友E:
零厚度问题,自己百度一下,这么无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零厚度问题,自己百度一下,这么无知。

小伙子,我问你,我今天吃了几碗饭?不知道?那你是无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厚度问题,自己百度一下,这么无知。

5.5mm不也存在零厚度,你来解释解释?有什么好杠的呢,还不能问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壁厚与外围壁厚相交了,软件无法自动计算

大于8mm的相交可以生成,就相切时有问题,可能确实是软件处理上的问题吧,好在实际中也不会这么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伙子,我问你,我今天吃了几碗饭?不知道?那你是无知吗?

谢谢!

网友(2018-11-25):
软件并不像人脑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动优化,比如这个空间太小,不够两个8mm的壁厚,如果是人在处理这个,你就会把两边弄成相切的,但是电脑不会这样,抽壳8,我就必须满足所有的壁都是8,否则就报错!
就像角度一下,89.9999999,在电脑看来就是不垂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样就是垂直的
嗯,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