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下这个零件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8-10-26):
      如图,该工件需要热处理硬度达到43-48HRC,表面处理为发黑。现在的工艺是数车加工之后D尺寸留余量,,再热处理,回来无心磨磨一下D尺寸再抛光,最后表面处理,现在的问题是热处理厂热处理后D尺寸这部分老是会开裂,换成铬钢之后,很发黑又发不上,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开裂和材料换成铬钢之后发黑发不上的问题

网友A:
铬钢之前是用什么材料?

网友:
之前是用45#钢吗

网友B:
看这螺栓结构我咋第一印象就是8.8级铰制孔螺栓结构呢.好像材料35#就够了.另外吐槽一下,这标注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铬钢之前是用什么材料?

之前用的45钢,每次一热处理就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螺栓结构我咋第一印象就是8.8级铰制孔螺栓结构呢.好像材料35#就够了.另外吐槽一下,这标注我也是醉 ...

35钢热处理不会开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12试试

现在就是用cr12表面处理发黑发不上

网友:
35#热处理开不开裂我不知道,换我如果那家热处理供应商说做不到,我都懒得说话,直接扔给他一颗发黑的8.8高强螺栓就成.

网友D:
有个直径13的端头还可以无芯磨,好奇

网友E:
细长轴能加工到这个这个公差也不容易吧?

网友:
这是谁画的图?这图怎么拿去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直径13的端头还可以无芯磨,好奇

可以磨的,而且是几秒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长轴能加工到这个这个公差也不容易吧?

数车留余量给无心磨很容易就达到这个公差了

楼主:
请各位大神不要纠结图没标注好,精度能不能达到,我发这个贴就是想问各位热处理和表面处理的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F:
用42cr 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42cr m试试

42cr不是调质料吗

网友:
40Cr和42CrMo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现在暂时用40cr代替实验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材料的问题,材料前期你做一下调质处理大概30HRC,后期再热处理就不会出现开裂的问题 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现在用40CR代替45钢之后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