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齿轮的侧面怎么跟一个点重合,配合用了不对

楼主(2018-10-26):
我想让齿条的两个点跟齿轮接触,但是左边那个点不知道怎么配合上去。sw自带的齿轮的侧面是一个折面,如果用配合跟这个面重合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建基准面(一个齿顶,一个齿根)然后齿轮配合加齿比,搞定

网友:
呆子,哪有这么配合的,同意楼上

网友:
机械配合里有齿轮齿条配合,做个运动仿真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