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对这种密封圈了解

楼主(2018-10-26):
右边这个是标注件,VA14的水封密封圈,左边这个尺寸跟右边有点不一样,看到网上说有VE型还有VL型的,有对这种密封圈有了解的吗,左边这个是标准件还是定制的

网友A:
你都知道是V型密封圈了,去百度一下看看规格对下尺寸就知道了吧。我也是百度了下

网友B:
一般都是标准件

网友:
个别企业定制件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是V型密封圈了,去百度一下看看规格对下尺寸就知道了吧。我也是百度了下

看到过这张图片  不是前两种,后两种表上规格都是直接100多的  我这个才是十几,应该是定做的  不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标准件

百度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应该是定制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应该是定制品

淘宝有直径十几的啊?可以去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直径十几的啊?可以去问问看

哎 说了和VA的很像 但不是VA的  已经买了  比对过了

网友(2018-12-12):
应该是定制品,查了好几种,没有一样的

网友(2022-04-07):
开个模具,轻松搞定

网友(2022-10-19):
V型密封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