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化工程模型?如何判断该使用哪种模块?

楼主(2018-10-26):
矿用钻杆经常发生断裂,我想知道钻杆在多大的压力,多大扭矩情况下会发生断裂?用屈曲分析只能得到一种载荷情况下的极限载荷。热心网友说是用瞬态分析,但钻杆螺纹处的接触也没做出来。不知道方向对不对。。。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钻杆断裂就看在什么工况下分析?是钻井用的钻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杆断裂就看在什么工况下分析?是钻井用的钻杆?

是钻孔用的钻杆,φ127.现在已经简化到受压,扭转两个方面,但是不知道用哪个模块分析。。。

网友B:
从有限元求解的角度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显式求解和隐式求解,其中显式求解主要解决大变形、冲击等作用时间很短的工况,隐式一般求解比较平稳的,这个要具体分析

如果从运动方程来说的话,又可以分为静力学和动力学,这二者主要区分就是惯性的作用是不是重要,如果惯性作用不重要,那么就是静力学,哪怕物体是运动的

你说的钻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冲击,如果冲击很剧烈的话,肯定要用动力学,瞬态分析,至于用显式还是隐式就要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有限元求解的角度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显式求解和隐式求解,其中显式求解主要解决大变形、冲击等作用时 ...

主要考虑在钻进过程中的失稳情况,没有突变荷载。我试着用隐式静力学去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在钻进过程中的失稳情况,没有突变荷载。我试着用隐式静力学去解一下。

失稳的话应该用屈曲分析,静力学中的弧长法也是解决失稳的

网友:
具体要求不明确。结构稳定性问题和你说的要看断裂完全是两码事。看断裂也要分是疲劳还是其他的。

楼主(2019-02-14):
引用 网友A:
钻杆断裂就看在什么工况下分析?是钻井用的钻杆?

是瓦斯抽放孔用钻杆,工况:定向打钻时,钻杆曲率过大,弯曲、扭转复合作用如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