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这样传动能实现吗

楼主(2018-10-26):
按图中所示,能把右边大齿轮的力传递到左边大齿轮吗?
在sw模拟了一下,有几个问题:
1 中间齿轮在对接左边齿轮的进出两个过程与大齿轮干涉,传递重物在4T ,易损坏
2 有什么结构能实现这样对接传动 ,查过摩擦传动,但是效率低,易打滑,也没找到过相关的结构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能给点提示吗?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

刚简单查了一下离合器,都是轴向对接,两个平行轴要是想实现该怎么弄

网友A:
只要速度适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速度适当啊

这个在大齿轮不传动的时候连接,现在问题是小齿轮与左边大齿轮啮合的时候不是一下就啮合好,小齿轮是转动的会与大齿轮碰撞,啮合与分离都是带动大齿轮转动

网友:
速度低,就会平稳啮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简单查了一下离合器,都是轴向对接,两个平行轴要是想实现该怎么弄

先传到同一轴上,再用轴向离合器啊

网友:
汽车变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