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争议的位置度理解_环形阵列位置度

楼主(2018-10-26):
上图中有3个问题,请提出你的看法!
我认为:
1,要控制截圆位置度0.1,截圆公差可以到±0.1.
2.也可以分别控制几个小圆的位置度。

网友A:
1、基准中心A确定四个孔组在圆周方向的理想位置   公差在Φ0.1,是控制其孔组的位置,
2、35.12是不合格的。
3、节圆在Φ20.,62±0.1,Φ35±0.1,
个人理解

网友(点评):
哪来的个人理解,这概念有国标定义,直接贴出来就行了

网友:
时代变化太快,连图也看不懂了。
一堆零散杂乱的线条和好多不认识的字母

网友:
35在哪里哟

网友:
是两个概念,实际孔的中心位置在以理论理想位置为中心,直径为0.1的柱体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基准中心A确定四个孔组在圆周方向的理想位置   公差在Φ0.1,是控制其孔组的位置,
2、35.12是不 ...

定义是有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楼主想说的是每个人对概念的理解   概念理解不同也就出现了对其有不同的理解。

网友(点评):
概念的理解是唯一的,不存在任何不同的理解。

网友(点评):
支持@朝阳书生

网友B:
实测直径35.12圆的中心落在公差带内为合格,俺以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直径35.12圆的中心落在公差带内为合格,俺以为!

35.12位置度是合格的,但直径超差了,反映到小圆的位置时,小圆位置度超差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LZ说的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12位置度是合格的,但直径超差了,反映到小圆的位置时,小圆位置度超差了!

如果你35.12的心落在小圆之内位置度是合格的,然35.12的公差本图没有见到规定,超差与否另有标准判定与图纸的0.1的位置度要求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35.12的心落在小圆之内位置度是合格的,然35.12的公差本图没有见到规定,超差与否另有标准判定与图 ...

你的意思35可以为做到15O,反正圆心是ok的就行了?

要把35÷2得到小圆的坐标值,再单个控制每个小圆的位置度!

即:最终还是在控制小圆的位置度合格。左右对称小圆的位置度±0.05反映到实际测量时,35应该控制在±0.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35可以为做到15O,反正圆心是ok的就行了?

要把35÷2得到小圆的坐标值,再单个控制每个小圆的 ...

俺就服你!

网友B:
上图圆心在公差带之内,下图圆心在公差带之外哪个位置度合格LZ自己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圆心在公差带之内,下图圆心在公差带之外哪个位置度合格LZ自己判定。

你的图有问题!画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图有问题!画错了

请教哪里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