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solidworks 装配体的问题

楼主(2018-10-26):
    一台大型的机器,好多部件。     大家装配是拉到一个装配体里做还是分若干个子装配体再统一装。
     个人去的公司不多,学习时间也不长,想问问大家同事间协作,效率怎样会高点,大家都有哪些习惯!

网友:
一个蛤蟆四条腿,一人可以分一条。

网友:
看实际装配需要,便于出装配图
1、2层的有,10层、8层也见过

网友:
装配体大小,最大的不要超过3级装配,否则出装配图很麻烦,出BOM,做柔性模拟都麻烦,

网友:
如果几个人设计同一台机器,最好每人按单元做成子装配体,最后通过装配子装配体完成总装。这样修改某个子装配体不影响别的单元。

网友:
一个装配体零件太多打开会很费时间,不过昨天去看SW2019发布会,现在2019版对装配体的打开速度提高很多,但要配一台好的电脑,打开4千个零件的装配体没有问题,超过4千需要特别配置的电脑,也可以很快打开,可惜发布会现场只有一个人说现在在用2018版,可见大家都没钱升级软件

网友:
我们做机床,一直都是将各个功能部分按装配关系分为部件,按部件装配,再装一个整体。
不建议部件下再分部件,搞的太复杂了目录不好做,除非你很大型,部件还可以分更细的部件,我们一般是部件下可以有组件。实际图纸和装配都这样提现的,solidworks设计也应该这样,实在不好提现了再作调整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分享自己的工作心得,非常感谢

网友:
除了做柔性模拟不方便  还是 建议分子装配体再 总装,
不过 建议就分2级  如果有第3极 那第3级 只装一些一起加工成型的零部件

网友:
生产设计按实际情况做啊,我们的要求是三维层级和图纸层级一致,而图纸又是按生产需求来的,基本工人怎么生产,图纸就怎么画。如果是方案设计怎么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