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学徒关于齿轮问题

楼主(2018-10-26):
机械设计中,1比1传动,应该先确定传动轴中心距还是先确定齿轮参数,还有齿数选单数双数?

网友:
看执行什么工作

网友:
渐开线直齿轮传动中,齿数1:1,单双数没太大区别,看使用要求,中心距不是随便定的,模数m×齿数z=中心距,先查模数,再算中心距,计算要校核寿命,强度,要注意安装中心距的公差,要注意最小齿数,很多知识要知道,新手建议看书,内心有个数就不会迷茫了.

网友:
我没有做过实际机械设计(要严格校核受力寿命那种),我所说的基于我20多年前的学校知识和道听途说
1,1:1的话,单双数没有意义。单数和互质经常用于减轻齿轮噪声。
2,以下说的是直齿轮。齿轮设计一般是从减速比开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减速比。首先你要知道最终工作时工件受力和力矩情况。然后你需要的是把你选定的电机减速到合适 速度满足这个工作条件。这基本就决定了你用几级传动和什么样的传动比(考虑到小齿轮容易磨损,所以一级传动比一般不会大于5)。这时候你已经大概分配和确定了齿数比。基于根切原因,小齿轮最好不小于某个数。这个数同重合度也有关。这时候你大概会有一个数了。选个模数校核一下小齿轮情况。大齿轮不用考虑。你看看余量有多大,看看有没有现有的成品。看看能否标准化公司内部已有齿轮。这时候你已经定出了中心距了。你也可以微调传动比,齿数,模数和中心距。
当然,假如位置很有限,那基本不过于考虑根切,用小齿数变位。
你的问题其实是要先算最小轴的大小。大概推估一下齿轮大小。选一个齿数和模数,校核一下受力和寿命,再做调整。

网友:
具体结构呢?

网友:
齿数选单数双数?”
在齿轮传动中,让大小轮的齿数互相除不尽(也就是所谓单双数),是为了让各个轮齿互相都能接触。但在1:1传动中,反正大小轮的齿数都一样多,也就是小轮(一般是主动轮)中的某个齿,永远和大轮(被动轮)中某个齿碰在一起,不会和其他的齿碰上。
为什么希望大小轮的齿数除不尽,是因为如果加工中有瑕疵(或者说肯定出现),则每个齿挨着个都均匀磨损。但大小轮齿数一样,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先确定传动轴中心距还是先确定齿轮参数
记住,永远是先确定中心距,后确定齿轮参数
中心距,一般是设计要求中就提出来了。中心距还和速比、浸油、等强度等许多设计性能发生关系;而齿轮参数则是为了实现性能去凑数,独立的齿轮参数有:模数、齿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等,这些数凑起来满足要求那是相当的麻烦,计算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