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面上通孔相贯线倒角

楼主(2018-10-26):
圆孔周边到45X0.5的角,角度与距离都一致,有没有用软件画出来

网友:
你不给图,让别人连个依据都没有。

网友A:
用软件做出来没有问题。相贯线倒角没有问题,和直棱角或边线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做出来没有问题。相贯线倒角没有问题,和直棱角或边线一样的。

怎么做的
直接用倒角指令,出来的距离跟角度不一样

网友B:
你的说法在数学层面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在数学层面无解。

实际加工应该是可以加工的出来,就是画不出来轨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加工应该是可以加工的出来,就是画不出来轨迹

实际加工方法是:倒角刀形成的一个圆锥面去切孔口的部分材料!你用这个概念去试试你用的软件能不能模拟出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概念不可能形成你所表达的那种切削效果。所以我才说,你的问题数学上就无解。你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圆柱面上孔口是空间曲线,而平面孔口才是数学意义上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