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说说模具编程与航空产品编程的区别

楼主(2018-10-27):
我先试试     本人为加工航空零件工艺、编程 小菜一枚    有不对的请指点或补充。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所以简单列举一些一、航空零件
1.航空产品的工艺比编程复杂  2.零件需要多次翻面并要保证多次定位的准确,统一及位置公差 3.装夹多样如:压板、虎钳、真空吸盘、粘胶、打石膏等
4.还需要考虑每种材料,每种零件形状、每种毛坯大小、参数的不同而影响的变形量不同  5.材质大多数都为铝合金比模具好加工,周期时间短。
6.有的需要设计连接筋需要考虑其受力情况,钳工的工作量
二、模具加工
1.装夹较简单一般有压板,虎钳 2.编程较航空零件复杂 3.材质较硬 有的还需要小刀清角 4.需要拆铜公,涉及电火花,线切割  5.每套周期较长  6. 有的形状较复杂,自己还要补面。

网友:
航空 ,,量少,,,

网友:
按照图纸做,上面要求清清楚楚,没什么区别~~~无论做什么产品,要做到图纸要求,都要考虑材料 工艺步骤 刀具选择和切削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