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在对其尺寸和不对齐尺寸的区别

楼主(2018-10-26):
如图A,基准符号与尺寸线对其,表示大端与小端的轴心线同轴度为0.05。图B与小端外圆表面同轴度0.05。这两种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检验时都是用双顶尖打标检测。

网友:
应该是对齐尺寸。翻翻《公差与测量》那本书,书上有实例。

网友:
对准尺寸的是正确的意思是以这个尺寸圆为基准,只有以单个面为基准是用第二个

网友:
上图指轴线,更合理一些吧!
下图指素线

网友:
基准的解释,我觉得大佬们都是对的,就是楼主举的例子,第二个感觉标注的不怎么对,同轴度,是和一个轴线的形状位置偏差,基准应该是轴线,不应该在面上...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对齐是轴线,不对齐是指其本身

网友:
作为圆柱面的基准,应该以轴线也就是对齐对齐,形位公差对准尺寸线也是轴线,可以标同轴度,垂直度等,不对齐可以标跳动度圆度圆柱度。
B图要把形位公差和基准对调才是正确的

网友:
公差值前面还有加直径符号

网友:
按照你的设计意图来理解,这两种标注都是错的

1. 同轴度的数值前是有直径符号的。
2. 除了同轴度的轴线位置对了,其他都是错的

同轴度,约束的是轴线,因此基准一定也是轴线,第二种标注方法,基准是圆柱面,这就错了

网友:
基准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