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符号含义

楼主(2018-10-27):
如图所示,图1,图2,图3中的电气符号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是数字电路的器件符号吗

网友(点评):
请问知道是什么符合吗

网友:
第一个非门取反,第二个同时输出同相,和取反,第三个,没有输出,不知道

网友(点评):
请问第二个同时输出同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三个,应该是相异为0

补充内容 (2018-10-28 11:47):
第三个也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请问相异为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应该是相异为0

它没输出啊,输入是相反的

网友:
有空发帖没空看书 ^_^

网友(点评):
书上没找到

网友(点评):
大侠要是明白,就赐教一下,再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