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solidworks的齿轮齿条导入ansys,ansys里面只有面和线,没有实体,怎么调出实体呢?

楼主(2018-10-27):
导进去的模型是空的,做不了受力分析

网友A:
plotctrls-style-solid model-mormal faceting-ok   右键rep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otctrls-style-solid model-mormal faceting-ok   右键replot

菜单栏找不到plotctrls怎么把它调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单栏找不到plotctrls怎么把它调出来?

抱歉,这个不清楚。。。我用的是经典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