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帮忙看一下基准问题

楼主(2018-10-27):
跳动公差左图的标注是没问题的,我的问题是,
1.基准A注在B面轴线,是否意味着B段柱面是理想尺寸,无须作其它公差要求?
2.如B段柱面不是理想尺寸,那左图中 B 表面 也有对轴线的跳动公差要求,但按规则右图的标注是错的,应该怎么体现 B 表面 对轴线的跳动公差要求?

网友:
我觉得基准A应该标在轴线上

网友:
1.基准A注在B面轴线,则基准与B面无关,B面需按需求标注相应形位公差;
2、图示基准标法中,B面为基准面,即理想平面,不标跳动即可,
     直径200段跳动是相对于B面,可满足两面最终位置需求

网友:
我也随便学习下

网友:
我觉得要体现对φ70有跳动要求,可以加一个圆度或者是圆柱度

网友A:
兄弟,你想多了吧!

对于圆跳动,相对于这两段圆柱来说,无所谓了,你把基准定在哪一段上都可以!

考虑到测量的话,基准定到大圆柱上比较方便!

实在不放心,把作为基准的圆柱标上一个圆柱度。

卧槽,你这轴1米2滴??这么粗?0.06的跳动,要了命了,啥设备,这么大还这么高精尖?!

看着比例,长度也得2米啊!!5米立车可以不?5米立车你这6丝跳动也够受的!要上外圆磨床?这么大的真没见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点评):
你这吊装也困难啊,怎么安装?不是实心的吧?!

网友(点评):
一定找好重心啊,别掉下来砸着,呵呵呵。。。。

网友(点评):
哈哈 才看到是φ700和φ1200的

网友(点评):
又看一眼,你这第二个图怎么瞎标?圆柱A为基准了都,自己对自己怎么还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想多了吧!

对于圆跳动,相对于这两段圆柱来说,无所谓了,你把基准定在哪一段上都可以!

这要是实心轴那还得了,好几吨呢,B表面再标注跳动要求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B圆柱的轴心就是A基准。

网友:
基准A表示以¢700的中心轴线为基准,右图的A,B圆柱面的圆跳动以A为基准没有错呀

网友:
楼主好:
       这是以φ700这段作为基准的定位精度的问题;
       做圆柱度要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