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草图中线条颜色显示

楼主(2018-10-27):
solidworks零件中设置草图中某些线条为红色,但是退出草图后线条全部都显示为灰色,想让一部分线条显示红色如何设置,求解答

网友:
灰色,那叫未激活颜色。在系统选项中设置

至于你说的什么改颜色,那仅仅是指在草图激活的情况下,欠定义,完全定义等等分状况的颜色。
而草图颜色,是指在草图未激活的情况赋予其颜色。
你在草图激活的状态下怎么操作是一回事,你退出草图了,是另一回事,草图就回到未激活状态,既然是未激活状态,必然是一种颜色。
如果是几个未激活的草图,想分别赋予颜色,那就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