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貌似不太好做,求大家支个招~

楼主(2018-10-27):
矩形管200*100*5的1.1米长。在100宽的内壁上面做个深度1mm的槽,槽跟矩形管长度一样都是1.1米。拉床貌似不太好做,也没找到能做的加工商,老铁们给提点建议呗?

网友A:
大线割机。但是貌似1.1米有点难度。我见过1米的

网友:
你要这个槽做什么?用在什么环境上?
直接在1.1m的方通里确实没法做,但根据你实际使用需求,可以换种方式,或者改个结构

网友(点评):
机器人的伸缩臂,这个槽是用来放滑轨的,1mm深度用来定位一下

网友:
改结构呗

网友(点评):
嗯,正在考虑改结构

网友B:
你这个矩形管是型材?还是折弯焊接的?
型材的话,就不太了解如何处理了,最好是直接拉型材的时候把槽做好。
折弯焊接成的话,可以折弯前先铣槽,这样的槽位置精度有些差。
个人一点看法

网友(点评):
你见过这样的型材么。。。???

网友(点评):
是头上的那个结构吗,那里可以焊接或者螺丝固定。 这种长度,除了型材和折弯焊接,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1MM槽不是等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矩形管是型材?还是折弯焊接的?
型材的话,就不太了解如何处理了,最好是直接拉型材的时候把槽做好 ...

就是普通的方管啊,100*200的方管,普通碳钢的,钢材市场一堆一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线割机。但是貌似1.1米有点难度。我见过1米的

对,线切割只找到有1米的,再大的割不了

网友(点评):
一般标准的是1米,但特殊厚度可定制,你问下做机床的谁定制了1.1米以上的,再找他加工,或你自己定制一台

楼主:
1mm深度的槽,首先是买来的方管内壁不平整光滑,还有这个槽是用来放滑轨的,所以必须加工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厉害了,有联系方式嘛??

网友(点评):
刚才在网上找的(搜索线切割最大厚度),你问下这机床卖给谁了,再找他加工

网友:
除了拉床加工这个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除非改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深度的槽,首先是买来的方管内壁不平整光滑,还有这个槽是用来放滑轨的,所以必须加工一个平面

建议做个垫板,然后想办法把垫板固定进去

网友:
刨或做个专用铣头铣一刀

网友:
在矩形管的内壁不好加工,能不能换一种结构,回避这种加工方式?

网友:
改结构加工完长条装进去,螺钉固定。

网友:
同意上楼意见                   如果线切割出来导轨放入后如何锁螺丝??          外部加工块板安装好滑轨再放入(方通)内部 ,从(方通)外部锁螺丝固定滑轨安装板(由于管内部不平使用顶丝调平滑轨安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