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100的100代表100长还是100平方还是100*100平方?

楼主(2018-10-27):
请教,平面度0.03/100的100代表100长还是100平方还是100*100平方?有权威出处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任意长度100.

网友A:
看来楼主得学习去了,0.03mm/100mm×100mm

网友:
平面度的变形量保持在百分之0.03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得学习去了,0.03mm/100mm×100mm

在哪里能找到解释(权威的)?

网友:
一般图纸标注的都是第二个,100mm,0.03

网友(点评):
你好,有相关国标吗?

网友:
0.03/□100

网友(点评):
“□”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在哪个国标里可以找到?我在1182-2008里没找到(只找到了直线度0.03/100)。

网友(点评):
口就是表示平方(正方形区域)

网友:
平面度的话应该是任意100*100区域。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线度了,平面度是一个类似平行四边形的符号,参考下链接
http://jxzlw.cn/jixieshuji/xingweigongcha/7021.html

网友:
形位公差标准GB1184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找到解释(权威的)?

忘记标准编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