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及正态分布

楼主(2018-10-27):
假设一个零件的长度设计尺寸为(0.508±0.127)

现在想通过正态分布计算及正态分布图

请教!!

网友A:
你这啥,都是啥啊 !!
这么短?!还加减12.7丝,这种尺寸有必要吗?

你这正态分布计算啥?
你想搞质量统计过程控制还是咋滴?
给我你的抽样检测数量及检查数据,我给你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啥,都是啥啊 !!
这么短?!还加减12.7丝,这种尺寸有必要吗?

就是个垫片,假设加工制程能力在±3sigma,做垫片厚度尺寸的正态分布

只是举个例,在设计中公差考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啥,都是啥啊 !!
这么短?!还加减12.7丝,这种尺寸有必要吗?

我问的有点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是理解错了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