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机加工以后什么都喜欢琢磨一下——相机滚轮这个部件怎么安装?

楼主(2018-10-27):
     以前喜欢搞搞小手工,但是就算碰到什么问题也就那么过去了,从来不会思考一下,毕竟觉得这是生产上的事情,我离这些太遥远,小零件坏了买个新的换上去就好,自从学了机加工以后就喜欢把以前的老古董拆拆装装,图片是日本一个相机上的菜单滚轮键,图片中1号部件由一根弹簧贯通两端是小钢珠,1号部件装在滚轮中间,这样滚轮旋转的时候两段的小钢珠起类似轴承的作用。现在问题来了,因为1号零件中间有个通孔,孔中装弹簧且弹簧超过了两端,两颗小钢珠无论怎么安装都很不方便,会弹出来。那么我就想在生产中,这种零件怎么装上去的呢?因为如果就按照自己试装的情况,感觉就算特别熟练的工人也不是三两下可以装好的,如果用机器,又是什么样,除非就是弹簧在第一次装的时候就是收缩的,等装好后自动弹开才比较方便生产。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行业的朋友说说里面有什么玄机

网友:
我猜应该有个仿形工装,先把1号位零件在工装里,钢珠被压入的状态,然后二号零件和工装对齐有定位,接合后再把一号推到二号里,这两个零件的轴孔间隙应该比较小,钢珠基本不会弹出来。
感觉还有有点像装轴承钢珠。另外以前拆棘轮扳手也有这个弹簧顶钢珠的结构。

网友:
安装时应该有工装,使得弹簧处于压缩状态,再装上钢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