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选型电机

楼主(2018-10-27):
齿轮的扭矩算出来了是31牛米。分度圆直径53MM。折算道到电机上是不是31/(53/2)=1.16NM。这样对吗?大神们

网友:
你这31NM  干啥啊?用一根手指头都能转动!

网友:
理解不对!把扭矩,转速和功率之间的关系找出来,只已知扭矩吗?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严重怀疑你齿轮扭矩算的对不对(ー_ー)!!